[维修求助]
苹果7无服务掉基带

楼主(2018-09-11):
苹果7无服务掉基带,信号一直显示正在搜索,拆下主板,把基带芯片换了,之后就不开机了,刷机报4013,想问一下这个7主板还能修好嘛?顿时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换主板吧,没得修了

网友:
大哥头像很厉害啊

网友:
基带电源问题,干什么基带,S5短路没

网友:
7代基带电源问题多,估计S5电压短路了

网友:
有打基带电源输出的各路阻值么,直接就动基带cpu?

网友:
真是的,上来就做基带啊,佩服哦

网友:
没基带当然不开机了

网友:
基本上这种都能修

网友:
基带能换?不是换基带电源?

网友:
换基带?大神

网友:
首先 测S5电压  阻值短路没。没短路就还有的救。

网友:
重要的是原基带换回来,基带属于套件  换了不能用的。

网友:
没听说iphone7的基带芯片能单换的,可以换不带id的套件

网友:
楼主这修机理论,还可以呀,能换基带,不错不错。建议你找个5S或6代的基带电路视频看看吧,你现在还修不了7代

网友:
S5短路,报废

网友:
还换个基带

网友:
基带是和CPU绑定的,如果基带或者基带码片数据不一样或者工作不正常都要报错4013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看楼主是否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