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8-09-11):
接同行联想Y45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

拿过来用数字可调电源测,电流0.007安左右,不触发。
拆开对照图纸,开始跑电路。

有上电时序,最喜欢这个了。

3v.5v电感上都有电压,nbswon#量开机键有瞬间底电平,且开机键与开机芯片125脚通,所以这个信号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dnbswon#信号。

实测稳压二极管D10连EC的一端有瞬间的低电平信号。而D10的另一端不按开机键无电压,按开机键0.2v左右,并且在EC 80脚为高电平时也为0.2v左右,这不正常。我想电路的原理是dnbswon#信号被上拉为高电平,当EC 80脚发出瞬间低电平时,由于二极管的钳位作用,dnbswon#也有一个瞬间低电平,而后变成高电平。dnbswon#上拉电路图如下:

测到电阻r681接3v_s5的引脚没有3.3v。顺藤摸瓜,3v_s5电压来源如下:

测到pr138一侧15v正常。pr138另一侧只有2v多,不正常。pr138电阻1M正常。怀疑pq42有问题,换掉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拆掉pq42,pq42焊盘D极仍然只有2v多,只剩下pq10 pq9 和电容pc63了,其中pc63没装。拆pq10后发现pr138两端都有10多伏,确定pq10坏,在料板上拆一个,OK。pq10在板上的位置如下:

至此,联想y450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和电路图:

网友A:
S5_ON必须为高3.3V 使PQ42截止,15V加到PQ9、PQ10,使之饱合导通,完成3VPCU转换成3V_S5(二级电压)

网友B:
高手啊,很仔细,话说怎么坏的啊,有没有研究一下

网友:
思路好清晰,有两把刷子,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
分析很清楚明白,场管不良引起的问题很多,像你这样分析,很容易找出问题所在,给新手们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_ON必须为高3.3V 使PQ42截止,15V加到PQ9、PQ10,使之饱合导通,完成3VPCU转换成3V_S5(二级电压)

对呀,按开机键pq42 G极为低电平,pq42 D极也只有2v左右,所以刚开始怀疑pq42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很仔细,话说怎么坏的啊,有没有研究一下

怎么坏的不清楚,没有其它元件坏,是不是自然损坏的呢?

网友:
曾经从450的南桥引出SATA给msata用,最后一根线了,拉断焊盘,,功亏一篑!

网友:
这机器一般就那两个问题   这样的还没见过   学习了  。。。。。。。。。

网友:
今年来了两台y450的机器,最后用户都没有修,有一台用户直接不要了。。楼主这个问题算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比较多,显卡版容易坏

网友:
你这故障现象看起来好难呀,好难修

网友:
加了精华就看不到一整篇了,楼主做的6666666666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真的没什么修的价值,哈哈哈

网友:
高手,都是换拆电容,换电阻,换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