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 不通电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09-11):
惠普CQ45  不通电 指示灯不亮     开始  断开电池 适配器  一天 还能 亮 正常启动  但是   不定时 就 断电 所有 电都没有了

拆机后  ec好像有点发霉  加焊了下  在测试  怎么都不在通电

求帮助    简单介绍下 供电过程

实测电路

网友A:
你所说的所有电都没有是哪些没有??19V?3VALW 5VALW?什么都没有说清楚怎么看

网友B:
首先看有没有公共点电压,电源头的检测电压EC一定要收到,再看待机芯片工作没,ACIN发给EC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所有电都没有是哪些没有??19V?3VALW 5VALW?什么都没有说清楚怎么看

最后说的 就是   指示灯不亮  开机没反应    图上 都有测试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有没有公共点电压,电源头的检测电压EC一定要收到,再看待机芯片工作没,ACIN发给EC的有没有。。。

pq103  后面就是 公共点电压 吧   就是 他 没有电  看了下 条件  感觉   4  脚 应该  被 拉低了

难道是  被 pq104 又  抬起来了?   该  怎么 流程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