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H81H3-LM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8-09-12):
  风扇转1秒就停 要按开关才可以转一下   图中两个普通三级管拆了扔掉    或者从废主板随便拆两个三极管  装回去就行   附上图纸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不装也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CPU供电开启信号提供信号的,技嘉主板也好坏这个

网友:
图纸都给了,两个管子在板上什么编号或在什么电路说一下呗,你发的图片不清楚,我们好去看电路分析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下一个通病。

网友:
对了,还有,你发错版块了,这里是笔记本版,应该发台板区

网友:
说的这个太简单了  原理说一下被

网友:
这贴看的不痛不痒的,什么都没有一张图,至少来个管子的编号啊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发帖是应该对应料号写出来,图片又放不太大看不太好清楚!......................................

H55
控制时序和逻辑不对吧, 你这个应该是QN29 。。。。。。。。。。。。。

网友:
猜一下故障原因,主要就是灰尘加潮湿。例如BC短路,或者B极电阻短路等等。

网友:
为森么不说清楚呢

网友:
原理说一下,就好了,有图就是好.....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过,但完全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技嘉的H61坏这个个很多  不过我一般都是短接或者拆掉

网友:
不错!应该是这类主板的通病,一换就解决问题!

网友:
太忙了  没有时间打太多字   只能发通病给大家  碰到的可以秒杀  想研究的看一下电路图  就都明白了

网友:
我靠,我上次也是碰到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啊,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是U供电开启,或者是u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