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搬板后使用一段时间后不开机!

楼主(2018-09-12):
      拿到板子后,观察了一下无明显进水摔过得痕迹,直接加电看电流,起跳电流50ma然后到120~200ma回落定在100ma左右,怀疑cup虚了,就干脆重做了一遍cpu,电流70ma左右,dfu模式,刷机无线等待,只响二声驱动,哪位大佬遇见过,在下小白

网友A:
要么你没装好,要么板底问题,要么CPU挂了。

网友:
iTunes刷机出现几个等待,2个等待下层焊接好了,一个等待下层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没装好,要么板底问题,要么CPU挂了。

换了个板底,上盖,整亮了,但是老是报错40不管有没有硬盘,地角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板底,上盖,整亮了,但是老是报错40不管有没有硬盘,地角阻值都正常!

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