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

楼主(2018-09-12):
插适配器开机没反应

网友:
不过隔离PQ15求教

网友A:
查芯片啊,分压电阻,管子的好坏啊

网友:
你这个要发张图 看看哪里不出来 要求助还要别人去找图纸看 怎么帮你啊 隔离保护不过 一般条件都有 后级有短路的多

网友:
根据图纸时序修保护隔离

网友:
好的谢谢,现查到pq41短路,但看不到型号,正在查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啊,分压电阻,管子的好坏啊

都查了,只查到PQ41短路,但型号没有,正在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