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无CPU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2):
V星MS-7549无CPU供电故障维修

  同行送来三块主板,前两块都比较简单直接秒杀了,最后一块V星无CPU供电,写出来给小白们参考一下。

  不跑码,无复位,无复位的机器本人习惯先测CPU供电,这样可以省点时间。一测果然没有CPU供电,既然没有CPU供电那就往前面查吧!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基本没问题。虽说AMD主板桥供电不受时序控制,但是也要习惯的测量一下,总线供电1.2V也正常。

  到了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了,要么芯片条件不满足(VCC EN VID等等),要么芯片挂了,要么反馈或者其它的一些检测(台式机主板一般很少出现问题)。到论坛下了图纸,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先测量了下芯片10脚VCC主供电没有问题。

  再来测测EN吧!估计十有八九是它的问题,一测果然不出所料0V,那就看看EN是从哪里来的。

  EN是受VCORE_EN#这个低电平信号控制,拉低Q88这个NPN的B级,使得+12VIN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大概在1.几V,实测B级电压0.6V。

  这样就会导通这个三极管导致R606电阻另一端接地,所以EN就没有电压去开启CPU供电,继续往前追吧!来到了这里。

  要想VCORE_EN#为低Q18这个N沟道的场管必须导通,那么Q19场管必须截止,Q19这个N沟道场管截止的条件就是G级为低电平。

  Q19截止的条件就是Q16复合管1346脚导通,NPN的复合管2脚和5脚必须为高电平。先来看看2脚的VCC_DDR,这个是内存的1.8V供电,为了防止有腐蚀断线又测了一下1.8V正常,再来测下VDDA_25这个电压,这个2.5V的供电也是CPU所需的一个供电,没有这个供电会也会导致不跑码。结果一测为0V,所以Q16的3脚4脚不能导通接地使得Q19的G级为高电平才导致后面的EN没有电压的。继续追查这个VDDA_25。

  来到了这个U6芯片,先不管它是什么芯片,是个很简单的电路,有供电有开启有接地就会有输出,测量一脚没有问题,3脚电压也是正常的3.9V,有点偏高,但是不影响,有供电有开启不输出,要么芯片坏,要么后级短路,打个值吧!

  后级应该没问题。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去没来得及清洗凑合着看吧!

  再上电一个是VDDA_25的电压,一个是CPU的电压,完美修复。最后亮机图没来得及拍就被同行火急火燎的给拿走了,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shuangbi

网友:
amd 桥供电受时序控制吧 先内存 再CPU预设  再桥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就比较好修,思路清晰描述到位,没有常见的'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懂,大家都明白'这类事件发生。说真的,都明白还在这看个球啊,大家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