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B40-70,LA-B091P,注意,这个机器有三个版本的BIOS

楼主(2018-09-12):
本来是秒的机器,结果刷了BIOS不跳电流了……。研究了两天……差点拆CPU。
后来一个激灵才发现。这个机器BIOS是分版本的。
虽然版号都是LA-B091P,但是请注意后面的REV。 有REV1.0,  REV2.0, REV3.0
不同版本要刷对应的BIOS,不然就是死波……。不跑码。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有这样的问题,症状是电流跳不过内存,刚过内存,电流又跌下来了,反复如此。另外用手电照屏,也会出现刚出现一点背光,又跳到不通电症状,主要是EC程序的问题
如果EC程序和PCH的程序全在芯片里面,就像这个机器。全板只有一个BIOS,而且EC内部是不含程序的,刷这个BIOS就OK了。
如果EC有独立的BIOS,刷EC的就OK了。
如果EC内置程序,有条件的用809H刷。没条件的买带程序的EC换掉就可以了。
附上这个机器三个版本的BIOS,都是原厂的。带原厂ME,秒开机的。
联想E40-70 i5 4代cpu独显4显存LA-B091P REV

网友A:
这个板子刷别的确实不亮  我的是2.0的 刷了这个亮了!!!  刷别的上电0.4不动

网友(2019-03-01):
正好有个机再刷一下试试正好有个机再刷一下试试

网友(2019-06-16):
我也下载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9-08-02):
正好需要我也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9-12-07):
怎么不能读取附件呢

网友(2020-01-06):
REV3.0.rar 刷了就亮机   原不屏闪一闪一闪   不亮机

网友(2020-03-29):
刚好需要,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来试试

网友(2020-07-26):
这个确实可以,楼下描述详细,省了很多时间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刷别的确实不亮  我的是2.0的 刷了这个亮了!!!  刷别的上电0.4不动

我正好有个2.0的 现在有问题  下载来看下

网友(2020-12-22):
不亮REV2.0

网友(2021-03-18):
我的2.0的机子,电流触发0.4左右马上跳到0.23几秒钟然后掉电,刷了也一样,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2022-04-28):
没有仔细看以为刷进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