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报错,求解

楼主(2018-09-12):
很少修服务器.  高手们这个哪里入手? 指点下谢谢.

网友:
网上帮你找了一下你试试看,网上表示是风扇故障你的代码是1611风扇配置故障,导致开机过不了自检
解决方法:
1.检查风扇是否转动;
2.检查风扇的电源线是否连接正常;
3.检查风扇底座有无松动,风扇是否安装到位;
4.如果确认是风扇故障,则更换故障风扇。
1611错误,你检查一下 里面的风扇!

网友:
明显提示风扇报错 FAN warring

网友:
没有先翻译一下的嘛,度娘或许也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