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华为mate10 无服务 打感叹号

楼主(2018-09-12):
请教各位,一台mate10 故障:不插卡也是无服务,打感叹号,插卡后出来5格信号打X 是隐住的,加焊过接收发那一块所有芯片,也换过SIM卡槽。有哪位告诉一下怎么样维修。

网友:
哪位大师知道,正常好的机器。是无服务 但是不会打感叹号,下面这台是修好的P10PLUS

网友:
好的手机 不带感叹号

网友:
换尾插电路板

网友:
谢谢了,这个机器刚早上还给客户了,尾插会造成SIM卡打感叹号的吗?

网友:
这个SIM卡电路 是CPU直接管理的

网友:
我什么呢?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