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48X6000D背光保护改电路修复

楼主(2018-09-12):
康佳LED 48X6000D背光保护改电路修复

  康佳LED 48X6000D背光保护,检查发现开机瞬间背光一亮即灭,根本看不到蓝屏。该机背光驱动用的是SSL100SN,网上一搜索发现去背光保护的方法各说不一,而且没有一个说道点子上的,就是说的方法别人用后没有解决。

  我今天遇到的背光保护通过测试W01、W02、W03、W04四个LED灯组电流检测点电压,发现W02没有电压。

  从电路分析,应该是这组灯条有开路现象,因为供电端是公用的。不过在开机后反复对背光启动电压,短路开启2、3次后居然这组灯条又导通了,而且过后还不出故障。这样一来就无法判断到底是灯珠有软开路的,还是屏内部有插件接触不好的。

  于是就想不开屏断掉SSL100SN保护脚,这样哪天这组灯珠又开路或者屏内部这组灯珠插件有接触不好,用户也可以使用【我过后去掉一组灯珠观察过,看图像一组不亮感觉明暗区图像不明显】,不过网上用过多种方法背光只要去掉一组灯珠还是开机瞬间保护。

  最后通过实验将W01、W02、W03、W04四点连接起来,改变电流检测电阻,每组去掉一个,这样无论去掉那组灯组背光都不在保护。

  原理我自认为是这样的:当我们增大电阻后背光芯片检测电阻上面电压产生错觉,误以为所有灯组在工作,这样还减小灯条的电流,让LED寿命长些,通过这样改动后电视机公共1小时候两边没有啥温度。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