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12):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一例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9

  客户说机子刷机的时候,刷机报错9。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刷机报错9,iPhone6系列比较多的是摔过的机子CPU的AR31 AP_TO_EEPROM_I2C_SCL和AP31 AP_BI_EEPROM_I2C_SDA的这2个焊点的焊盘容易断线,从而导致刷机报错9;还有一种可能的是,硬盘损坏也会刷机报错9。

【维修过程】

  很直接的方法就是拆下主板,我们把U0301逻辑码片上方的铁片剪开。测量一下R0316  AP_TO_EEPROM_I2C_SCL、R0317  AP_BI_EEPROM_I2C_SDA这2个信号的对地阻值,要是正常的话,都是四百多的阻值。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3

  测量发现,R0316这边的对地阻值六百多,看来是通往CPU AR31的焊盘断线了。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4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5

  这种故障,可以拆CPU下来飞线解决,也可以把CPU刮开来飞线处理。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6

  我是刮开CPU来飞线解决的。刮的时候慢点就可以了。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7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8

【维修结果】

  装机,开机显示恢复模式,连接电脑,用爱思助手退出恢复模式,可以直接进入系统,不用刷机了。到此,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6手机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图9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网友:
这个故障有视频看,也算通病吧

网友:
大师级思路清处

网友:
刀工不错,CPU开炉维修Ok

网友:
怎么知道阻止大了就是断线?断线阻止不是1无穷大吗?

网友:
什么刀片刮,一般要打磨机才行。刮不动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也有看过这类似的故障,一样没有机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