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神舟战神z7-kp7sc win10系统可以换成win7吗?怎么换

楼主(2018-09-12):
win10用着不习惯,想换个win7

网友:
8代不可能装WIN7,有些7代改BIOS 兼容模式可以装WIN7

网友:
前天装个联想的型号忘了 cpu是7700u 系统装上了 没有驱动 你这八代的 装win7估计就更费劲了 劝你不要搞 狠费事

网友:
用虚拟机或者WTG

网友:
8代的够呛,7代的台机上装过没问题,可以在pe下用万能驱动装USB3、NVME、磁盘控制器的驱动尝试下。

网友:
这个I7有点难装WIN7的。不过可以试试看,也有可能会装进

网友:
8代处理器  HM370芯片组,怎么可能装win7?!除非你不在乎好多硬件的驱动装不上。尽快适应微软公司吧。

网友:
装起,有可能没得驱动,触摸usb都无法使用

网友:
这么高配置的机器改装win7实在是可惜了,还是用win10吧,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等你习惯了再让你装win7你都不答应了。就像15年前都打公用电话,现在每人一部手机,技术在进步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