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Mac一体机花屏

楼主(2018-09-12):
师傅们这种Mac一体机花屏。这种一般不是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A:
这个会有变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有变化吗

开机无法进系统后来直接花屏死机…………

网友:
         加热下显卡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无法进系统后来直接花屏死机…………

开始能开机不进系统 应该能说明主板上问题可能性占大多数  应该不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