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310-141sk I7主板开机亮LOGO立马关机。

楼主(2018-09-12):
亮logo立马关机

网友:
谁遇到过。指条明路。

网友:
温控看一下

网友:
散热没有温度的,
刚刚亮机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虽然很简单 容易忽视

网友:
键盘的锅

网友:
看下是不是开关板出问题   还有就是楼上他们说的都去看下吧……

网友:
开关板问题把.检查下开机按键的电压多少

网友:
我遇见有BIOS引起这样的,机器放很久没有用。突然拿出来用就这样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修到一个戴尔的 是USB口给插坏了 里面的触点连一起了 导致的亮几秒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虽然很简单 容易忽视

电流表在接电,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裸版也一样。

网友:
已经搞定了,加焊EC  就OK了。

网友:
开关板检查下,兄弟

网友:
加焊EC ,,,,不大可能吧,,多测试下

网友:
估计还要返修。。没这么简单的。。最好测试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