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12):
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L32M61液晶电视

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1

  故障描述: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无图像

维修过程/方法:

  首先给该通电按待机开关电视面板红灯转为蓝灯亮起,液晶电视背光亮但无图像,拆开前、后机壳后发现该机按键线路和电源输出电路都是改动了的,并不属于本机主板见图片:

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2

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3

  测得LVDS屏线除供电5 0V正常,其它数据线电压很乱有高有低,测逻辑板各关键电压明显不正常,拔下通往逻辑板LVDS屏线,测得数据线电压仍然不见好转,测主板各三端DC/DC供电都正常,怀疑主板故障决定用乐华通用主板代替,不通用主板接好各组供电后开机约3秒内转为待机状态,致使代替主板不成功,百思不得其解,无意间测得待机5SB电压在开机瞬间在4.0-4.8V波动。拆开电源外壳,看到有2只电解电容鼓包,把这些电容1000UF/35V、1000UF/25V、1000UF/10V全部换新的,再恢复原主板线路,通电开机屏幕出现蓝屏且有了字符,然后输入信号图像正常,至此,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修复。

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4

TCL L32M61液晶电视背光亮无字符故障维修 图5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没图像的故障跟电源板有关系 今天涨见识了

网友:
开盖就应该先到处看看电容目测那里有问题  少走弯路

网友:
电容总是有意外的惊喜                                一般都是观察下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