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Press(F1)to resune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9-12):
(图片)

网友A:
这台有多老……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有多老……电池没电了吧

测了,电池还有电

网友B:
在bioss里设置下关掉开机f1就可以了

网友:
3.0够古老

网友C:
无通道0内存,硬盘错误,换个内存槽和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通道0内存,硬盘错误,换个内存槽和硬盘试试

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bioss里设置下关掉开机f1就可以了

键盘,只能按F1其它按不到

网友:
奔腾的CPU ,有历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只能按F1其它按不到

外界个键盘进啊

网友:
能扔了吧?qin

网友:
外接也不行,只能按到F1。

网友:
这个是属于游戏机的主板

网友:
P4的电脑,这电脑有点年头了,一般来说主板CMOS电池没有电会造成这种情况,或者你把电脑时间调对了,电脑一直不断电,也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