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摔后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9-12):
大家好,我是迅维培训的张老师,今天分享个IPHONE X的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手机摔后刷机不过。客户写的故障纸条如图

维修流程:接到机器后发现摔的比较严重。如图

客户说装系统,哈哈装下试试。其实就是刷机。可以刷机那就先刷机试试。刷机进度条走一半左右爱思助手报错56.如图
屏幕上进度条走了一半,爱思报错56。56多是基带方面有问题。因为 iPhoneX是双层的,摔过后中层容易掉点。机器拆开,直接分层。发现有两个焊盘掉点。如图
就两点好补 三分钟搞定,这个补点和普通过孔点方法是一样的。补好后的图忘拍了。来张中框值好锡图吧

中层值的是低温锡,值常温也行就怕你焊上去的时候温度控制不好搞爆CPU。原机就是低温锡。焊接的时候卡槽位置多吹会,卡槽边多放点焊油。焊接好后装机。在次刷机通过直接到激活界面。如图
激活时发现屏幕也有个地方坏了。比较小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如图
这个机器坏的比较多,要换中框后玻璃,天线 前置摄像头也坏了,面容ID打不开。只能先跟客户沟通然后在维修了。

总结:IPHONE X分层不难,不要害怕。我给你们打打气,整坏了找我。哈哈。因为中层是低温锡焊接的。一般不会吹爆CPU的。大胆放心的搞。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智能手机和平板维修、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智能电视、
实地科目: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 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联系电话:4008009990按3
咨询QQ微信: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1727176051 [mqq]1727176051[/mqq] 981775188 [Mqq]981775188[/mqq]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QQ微信:2867126052 有事您Q我 364561888 有事您Q我 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417880767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2867126052 [Mqq]2867126052[/mqq] 364561888 [mqq]364561888[/mqq] 2657227237 [mqq]2657227237[/mqq] 417880767 [mqq]417880767[/mqq]

网友A:
不用担心脱焊,低温锡太容易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脱焊,低温锡太容易虚了。

没事的找个好点的低温锡,有配这种锡浆的。温度低但是还牢固。华强北打磨搬板的都用这种锡浆。

网友:
听说换后盖   很耗时间  排线非常多

网友:
可恨自己没有机会练习,羡慕你们修X的。

网友C:
还没修过x,分层要怎么分才能安全不爆u啊!

网友:
只有羡慕的份哦

网友:
大家好,我是迅维培训的张老师,今天分享个IPHONE X的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手机摔后刷机不过。客户写的故障纸条如图

维修流程:接到机器后发现摔的比较严重。如图

客户说装系统,哈哈装下试试。其实就是刷机。可以刷机那就先刷机试试。刷机进度条走一半左右爱思助手报错56.如图
屏幕上进度条走了一半,爱思报错56。56多是基带方面有问题。因为 iPhoneX是双层的,摔过后中层容易掉点。机器拆开,直接分层。发现有两个焊盘掉点。如图
就两点好补 三分钟搞定,这个补点和普通过孔点方法是一样的。补好后的图忘拍了。来张中框值好锡图吧

中层值的是低温锡,值常温也行就怕你焊上去的时候温度控制不好搞爆CPU。原机就是低温锡。焊接的时候卡槽位置多吹会,卡槽边多放点焊油。焊接好后装机。在次刷机通过直接到激活界面。如图
激活时发现屏幕也有个地方坏了。比较小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如图
这个机器坏的比较多,要换中框后玻璃,天线 前置摄像头也坏了,面容ID打不开。只能先跟客户沟通然后在维修了。

总结:IPHONE X分层不难,不要害怕。我给你们打打气,整坏了找我。哈哈。因为中层是低温锡焊接的。一般不会吹爆CPU的。大胆放心的搞。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智能手机和平板维修、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智能电视、
实地科目: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 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联系电话:4008009990按3
咨询QQ微信: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1727176051 [mqq]1727176051[/mqq] 981775188 [Mqq]981775188[/mqq]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800-9990按1,0755-27391022,
咨询QQ微信:2867126052 有事您Q我 364561888 有事您Q我 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417880767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2867126052 [Mqq]2867126052[/mqq] 364561888 [mqq]364561888[/mqq] 2657227237 [mqq]2657227237[/mqq] 417880767 [mqq]417880767[/mqq]

网友:
张老师,你捡钱,我们涨知识

网友:
大神,没想到苹果x这般难搞

网友:
不敢搞啊!

网友:
是该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没有功底的就只有看看了,苹果维修越来越难!

网友:
只能仰看;;;;;;;;;;;;;;;;;;;;;;;;;;

网友D:
吹回去的时候用不用推一下归归位,怕不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修过x,分层要怎么分才能安全不爆u啊!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561 可以去我们网校看下。

网友:
简单,不要怕。拆装一次就会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回去的时候用不用推一下归归位,怕不结实。

不用推,就看下四周点下沉。就可以了,推不好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找个好点的低温锡,有配这种锡浆的。温度低但是还牢固。华强北打磨搬板的都用这种锡浆。

张老师求推荐哪种低温锡浆硬度高,迅维网店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