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楼主(2018-09-12):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PCIE模块:

  PCIE总线是取代PCI总线的,它是P2P(点对点)传输,在任何时候只有两个设备可以使用该总线,因此不需要总线请求,它们在传输数据是怎么样来确定数据的高、低电平的呢?它是利用D+ - D->0表示高电平,D+ - D- < 0表示低电平,如果D+ - D- = 0时表示三态。中间是通过耦合电容传输。

  在维修过程中,可以通过测量耦合电容左右两边的对地值来判断故障,在测量电容的时候,可以两个笔表同时夹着测量,这样可以减少测量的工作量,相同链路、相同方向的阻值是一样,如果电容一端空焊,那么所测得的值是无穷大,如果电容一端短路,那么所测得的值会比正常值偏小。

  另外,电容同一端的电压要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相连设备有异常。PCIE是差分传输,一个发送对、一个接收对为X1,四根线,X16就是64根线。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1

Controller Link模块:

  这是给ME使用的,这就是ME模块,用来支持AMT主动管理技术

  1、CL_RST1#(Controller Link Reset):控制器复位,用于连接到无线LAN设备,用于支持AMT主动管理技术;

  2、CL_CLK1(Controller Link Clock):双向时钟信号,用于连接到无线LAN设备,用于支持AMT主动管理技术;

  3、CL_DATA1(Controller Link Data):双向数据信号,用于连接到无线LAN设备,用于支持AMT主动管理技术。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2

SMBUS模块:

  SMBUS系统管理总线:用于收集硬件设备的一些信息,比如:屏的参数、显卡的参数、硬盘的参数、内存的参数、以及用户的密码、主板的串号……由三个信号组成,在工作的时候,只用两条线通讯。

  1、SMBALERT# / GPIO11:SMBUS报警信号,这个信号用于系统唤醒,或产生SMI#(系统管理中断)信号,也可用于GPIO功能;

  2、SMBCLK:SMBUS时钟,外部必须要有上拉电阻;

  3、SMBDATA:SMBUS数据,外部必须要有上拉电阻;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3

  4、SML0ALERT# / GPIO60:从下面的INEL官方白皮书可以看到,这组信号属于系统管理类,由内部网络控制器发出给外部网卡的,外部必须要有上拉电阻,支持iAMT功能的机器,需要用通过远程对电脑进行维护时,就会用到此类信号(如ThinkPad T420),此信号也可作为GPIO使用;

  5、SML0CLK:链接到外部网卡的系统管理总线(时钟线),外部必须要有上拉电阻;

  6、SML0DATA:链接到外部网卡的系统管理总线(数据线),外部必须要有上拉电阻;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4

  7、SML1ALERT#  / PCHHOT# / GPIO74:系统管理链路报警,ME SMBUS控制器到EC或BMC(Baseboard Management Controller),外部必须有上拉电阻,也可以用于PCHHOT#或GPIO74。支持iAMT功能的机器,需要用通过远程对电脑进行维护时,就会用到此类信号(如ThinkPad T420),需要用到此类信号时,当此信号为低电平时作为SML1ALERT#使用,当此信号为高电平时作为PCHHOT#使用,两个功能都用不上的时候可当作GPIO使用。

  8、SML1CLK / GPIO58:ME链接到EC或BMC的SMBUS时钟,外部必须要有上拉电阻,此脚可作为GPIO使用;

  9、SML1DATA / GPIO75:ME链接到EC或BMC的SMBUS数据,外部必须要有上拉电阻,此脚可作为GPIO使用;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5

CLOCKS时钟模块:

  在HM5X里面,PCH可以输出部分时钟,但不是所有时钟,PCH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时钟发生器,它里只是个PLL锁相环。所以在HM5X里面,它需要多组时钟输入。到了HM6X以后,PCH里面全集成时钟,完全不需要外置时钟芯片。

  以下五组时钟输入信号,在PCH采用25M晶振的时候,这五组时钟信号一般通过电阻接地,否则PCH会工作不良。如果PCH没有采用25M晶振时,这5组时钟信号就需要外部输入:

  1、CLKIN_DMI_N\CLKIN_DMI_P:DMI模块100M差分时钟输入,用于DMI总线工作,此时钟必须符合PCIE2.0规范;

  2、CLKIN_GND1_N\CLKIN_GND1_P:时钟接地信号,HM5X以前没有这个信号,可以忽略;

  3、CLKIN_DOT_96N\CLKIN_DOT_96P:来自时钟芯片的96M差分参考时钟,供给 PCH 用于产生CLKOUT_PCI0~4 五组33M时钟信号、USB模块48M,声卡 24M等等时钟输出

  4、CLKIN_SATA_N\CLKIN_SATA_P:SATA模块差分时钟100M输入,用于SATA模块工作;

  5、REFCLK14IN:来自时钟芯片的14.318M参考时钟,单线输入,用于PCH内部计时器的基准时钟,来控制时序的;PCH如果采用25M晶振,将会经过内部时钟发生器进行分频、倍频,分成各组时钟输出,PCH输出的时钟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单线\单端输出,另一种是双线输出的差分时钟

  6、CLKIN_PCILOOPBACK: 33m返回时钟,用于PCH 输出复位的基本条件

  7、CLKOUT_PCIE[7:0]_N\CLKOUT_PCIE[7:0]_P:这是8组PCIE差分时钟100M,给PCIE总线上的各个设备使用,如无线网卡、有线网卡等,但是每一组PCIE差分时钟都需要收到相应的时钟请求才输出;

  8、PCIECLKRQ0#~PCIECLKRQ7#:时钟请求,低电平有效。只有请求信号为低电平时,才会输出相应的PCIE时钟信号,如果不采用,这些请求信号要为高电平,不能直接悬空,这些请求信号也可以作为GPIO使用;

  9、CLKOUT_PEG_A_P\ CLKOUT_PEG_A_N~~ CLKOUT_PEG_B_P\ CLKOUT_PEG_B_N:两组PCIE的100M差分时钟,专门给显卡用的,也要收到相应的时钟请求信号(PEG_A_CLKRQ# / GPIO47、PEG_B_CLKRQ# / GPIO56)才会输出;

  10、PEG_A_CLKRQ# / GPIO47、PEG_B_CLKRQ# / GPIO56:时钟请求,低电平有效。只有请求信号为低电平时,才会输出相应的PCIE时钟信号,如果不采用,这些请求信号要为高电平,不能直接悬空,这些请求信号也可以作为GPIO使用

  11、CLKOUT_DMI_P、CLKOUT_DMI_N:这是PCIE的100M差分时钟,输出给CPU的DMI\BCLK总线使用,不用时钟请求信号,PCH条件正常即可输出;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6

  12、CLKOUT_DP_P、CLKOUT_DP_N:这是120M差分时钟,送给CPU的显示端口使用,不用时钟请求信号;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7

  13、CLKOUT_ITPXDP_N、CLKOUT_ITPXDP_P:这是100M送给诊断口、测试口调试用的,不用管它。

  14、FLEX CLOCKS可变时钟:CLKOUTFLEX0~CLKOUTFLEX3这四组时钟可通用软件来设置它输出33 MHz,、48 MHz 、24 MHz 或 14.31818 MHz、27 MHz的频率;

  15、XTAL25_IN、XTAL25_OUT:25M晶振引脚;

  16、XCLK_RCOMP:外接90.9欧精密补尝电阻,外接供电,补尝的作用就是让一个电路在动态的时候能够维持稳定状态,如果没有补尝,那这个电路就会工作不稳定;

  17、CLKOUT_PCI0~CLKOUT_PCI4:这里是5组33M的PCI时钟输出,一般会送给EC、DEBUG和PCH的CLKIN_PCILOOPBACK脚;

下面是INTEL官方的时钟分布图: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图8

本文由迅维网(黄鑫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