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进系统花屏问题

楼主(2018-09-12):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华硕K45DR  进系统花屏  不进系统正常,卸载显卡驱动正常,这个花屏图片忘记拍了,症状和显存出问题类似,由简单到容易,先做系统,故障依旧,换屏,屏线,依旧,拆机加焊显卡、显存、故障依旧,上论坛找图纸,看到一个坛友发布说可以去掉独显供电,屏蔽独立显卡,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独立显卡供电去掉后可以亮,但是会卡启动界面。不知道为何那个坛友说他的机器可以,本人亲测,此机器去掉独显供电无法正常运行。此时以为显卡或者显存挂了,准备订购芯片,上X宝的过程中想到以前遇到过显卡驱动问题引起的花屏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华硕官网下载一个驱动,注:华硕官网没有K45DR  只有K45DE。用华硕K45DE的驱动就可以。问题得以解决。

提醒:此机器花屏症状几乎和显存出问题一模一样,很容易误导维修者直接更换显卡芯片,或者显存芯片。我搜过论坛有类似情况,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搞显卡,显存!特发此帖,与此故障,可先更新显卡驱动一试,必须先完全卸载原驱动,或者装系统的时候直接不勾选显卡驱动。直接更新故障依旧!

以上经过只是我个人的操作步骤和处理方法,如有更好方法,欢迎指正!

网友:
我修到的却是可以不用独显不会卡界面,进系统后有波浪斜条纹的情况处理方法与你说的一样。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A:
没有啊,拆了显卡供电,一样不卡开机画面啊。

网友:
阿苏斯官网有此型号的驱动下载 BIOS有14年的不刷个看看?

网友:
万能的驱动

网友:
长知识了,AMD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AMD就是变态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l,维修成本就寥寥无几了

网友:
一般打驱动  都是鲁大师 用的较多  如果花屏 可能是驱动版本问题
换个版本 就是          修过的很多机器都是用推荐版本的驱动花屏  换个版本就可以了
还有安装起了 驱动 没效果 的    换个版本 也行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引起的花屏 这个遇过不少,特别是GHOST安装的系统

网友:
以前修到戴尔的也是驱动问题引起花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戴尔机器因为显卡驱动导致花屏的多些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对,,我上次和你一样,,各种搞主板,,显卡显存都换了,,最后发现驱动问题,,都要吐血

网友B:
好经验,谢谢分享,已经加分。问题是,直接更新驱动,竟然无效,必须卸载掉之前的驱动,再重新更新,,,,我做驱动从未这样试过,建议你多测试,防止返修。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                       驱动问题?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 驱动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

网友C:
华硕的机器让我吐槽得需要两小时,BT的工业设计,一代二代I系列还算可以,三代以后直接奔山寨设计方案了,多年前的摄像头触摸板驱动,刷个bios先要装华硕的识别软件和刷新工具,维修没图纸主板少标识,搞不懂怎么撑到现在的,哦,价格杠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拆了显卡供电,一样不卡开机画面啊。

卡进系统画面  亲测!不知道你的什么机型!这个机器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谢谢分享,已经加分。问题是,直接更新驱动,竟然无效,必须卸载掉之前的驱动,再重新更新,,,, ...

机器目前顾客还没拿走  测试依旧正常  应该可以证明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机器让我吐槽得需要两小时,BT的工业设计,一代二代I系列还算可以,三代以后直接奔山寨设计方案了, ...

所幸的是很多华硕机器都有点位图   相对于其他的机器来说  还算是优点吧   没标识,没点位   基本很难搞! 只有凭经验搞电路  信号太费劲了!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导致的花屏问题确实由遇到过的,要到官网下载对应驱动安装好即可

网友:
我这两天也修了台。显卡问题的 ,拆掉显卡电感 。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这都老久的问题了           先打原装集显再打独显

网友:
为什么装了系统还是花屏,这个有点难理解,不过有时候驱动不对很难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软件再硬件,维修时序不错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是维修的第一前提,一开始就要在官网下载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 AMD就那个鸟样,和别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