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CQ32 触发掉电

楼主(2018-09-12):
CQ32 待机0.02,触发到0.1几掉电,又反复自动触发掉电,

有时侯电流能达到0.5左右,

查待机电压正常,二级转换电压幅度不够,3.3转换3.3,5v转5v都一样

既然都不够,那就往前查,触发时q1026的1脚有3.3的高电压,那就只有+V15A了,

r1193的第一脚有12.几的电压(正常的),到了2脚就只有2.几v了,直接更换还是不行,

继续,此电压+v15A经过r1193转换更名为+V15A_RC,更名后又去了q1026、c1210、R1192、R100、R93、等地方,先把q1210、c1210、R1192去掉触发量测r1139的2脚还是只有2.几v,看来不是这几个元件坏了,补上还原,把板子翻个边继续查,问题来了,发现q1039有明显的起泡,

到料板上换上一个,通电触发亮机

网友:
查了一圈还是用眼修好的

网友:
我一般修机先看一下板上有没有烧的

网友:
康柏已经很少的产品了。向曾经的厂商致敬!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好修                    吧

网友:
望闻问切,来得实在,哈哈!!!!!!

网友:
查待机电压正常,二级转换电压幅度不够

请教楼主,什么叫幅度不够

网友:
电压问题还是容易搞定的,,楼主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