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7706u8 电路图 针脚定义

楼主(2018-09-12):
实测 RT9018B RT9025 up7706u8 可以互换
功率
RT9018B  3A
RT9025    2A
up7706u8 未知

网友A:
还有UP7704UB,大部分都是用在MSI主板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UP7704UB,大部分都是用在MSI主板上多。

是的,UP7704U8也可以互换的。

网友(2018-10-15):
UP7717能换吗..

网友:
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下的。

网友(2020-12-12):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