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S1-411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9-12):
机子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1,按下开关后为0.059的电流。看样子不上电。于是拆出板子。。。
待机的时候测的有3.3V 和1.8V (给 CPU的待机)但是没有5V 。
断开电源,打5V阻值为0 看了电路图,5V 去到几个电源芯片。 用烧鸡结果烧不出来,就先容易点。拆了5V电感
端的滤波电容。

拆除电容后阻值恢复正常。按下开关5V只有出来1.4V。芯片估计也是坏了。
XX购买几个隔天来后换上去。。这个芯片针的贼难换。。
换上去后,5V完美的出来咯。。。
电流也跳变几次后顺利的亮机子,不得不说这个机子的亮机电流也是小得可怕。

要是觉得可以给加加分呗~~~

网友:
NB671吧?怎么会难换的?温度够,吹熔做BGA一样推动就行,不用拖锡也非常完美。很常见的芯片。

网友:
这个不算难换吧

网友:
确实是太小了,超级本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啊                     好小

网友:
这种芯片还算好换的啊。。。。。。。。。。。。。。。。。

网友:
我来 给你 加分了, 现在 越来越厉害了啊,呵呵

网友:
我觉得不错,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个跟BIOS芯片比  确实算得上是 难焊的了

网友:
这种芯片用风枪很好换吧。。。。。

网友:
这个芯片还好能看到外露的脚,看不到的脚的才叫难换呢

网友:
我去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修的漂亮,值得加分

网友A:
这种滤波电容坏了  烧着感觉不是很烫  这种电容很多都只能拆 这种电容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滤波电容坏了  烧着感觉不是很烫  这种电容很多都只能拆 这种电容坏的也多

是的,烧鸡少不出来,容易是先拆!!!!

网友:
这种qfn芯片焊接曾经非常难为我。现在会 了,倒是简单。用赛克直风的风力太大,把芯片都吹跑了。

网友:
这种待机芯片确实好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动就行?V460的那种控制铁壳mos管的小8脚驱动ic,也很小很小,还有网卡,都是推动就ok,不在外面的脚上 ...

灵活一点,引脚缺锡不饱满的可以拖一下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