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0芯片求助大神

楼主(2018-09-12):
如下图,E460,版号NM-A551。PU201这个芯片,有哪位大神告知,不胜感激
已经得到结果,是SYX198C,
SY8028B SYX198B是可以相互代用,参数都一样,都是3.3V待机芯片,SY8208B的标识为MSxyz(xyz为生产日期,可以忽略,只需要认准MS即可,下面几个芯片都一样),SYX198B的标识为RFxyz。
SY8028C SYX198C是可以相互代用,参数都一样,都是5V待机芯片,SY8208C的标识为MTxyz,SYX198C的标识为RGxyz。  S
Y8028D SYX198D是可以相互代用,参数都一样,输出电压可以调节,一般作为南桥供电1.05V或者1.0V,SY8208D的标识为MUxyz,SYX198C的标识为RHxyz。

网友:
芯片上的丝印是RF6BD

网友:
淘宝搜不到,这个不是型号

网友A:
与sy8208差不多吧,没有图纸吗,它输出是多少压的

网友B:
我知道,这个是SYX198B

网友:
3v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sy8208差不多吧,没有图纸吗,它输出是多少压的

没有图纸,和SY8208比较相似,这个是5V待机的供电芯片,不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个是SYX198B

大佬!!!!   就是这个,SYX198C,5V待机芯片

网友C:
不是3V就是5V的待机芯片,但这两个芯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3V就是5V的待机芯片,但这两个芯片是不一样的。

是5V的,SYX198C

网友: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