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A不出亮机,求BIOS点位

楼主(2018-09-12):
华硕Z170-A不开机。最先板子到手是掉电,经过仔细维修,判定CPU供电芯片坏,定了一个芯片回来;。换好后一路跑码,直到跑到显卡插槽的旁边有一个VGA- LED的一个LED灯一直长亮。最终就是跑不过,无赖在测试CPU供电,发现挨着CPU供电芯片的两个电感没有电压。初步判定是不是像以往的1155平台类似集显供电。本人暂时这样理解。在通过跑码可以看出卡在VGA-LED灯长亮。初判两个可能。一个就是BIOS烧录不良。在一个就是集显供电,没工作,导致跑码终止。毕竟是新平台。时序不清楚。希望各位大佬出来给点建议。感激不尽。如下图。

就卡在此代码,VGALED常亮

网友A:
楼主 bios刷过了吗?还有cpu换过吗? 都搞过了,就看看集显芯片周围的保险电阻好坏

网友A:
官网就有bios 刷以前备份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论坛不是有嘛,刷了不行嘛!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7549&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Z170-A

网友:
不行试下我这个官网的!

网友B:
是不是集显有问题 你加个显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加张显卡试试就可以了 60可能是挡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bios刷过了吗?还有cpu换过吗? 都搞过了,就看看集显芯片周围的保险电阻好坏

这些肯定是测量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官网就有bios 刷以前备份一下就可以了

官网直接刷 是不行的    格式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集显有问题 你加个显卡试试不就知道了

肯定是  试过了   代码一直卡在VGALED我也只能这样推测

网友D:
Asus Z170-A 点位图 QQ:601098078华硕 MSI 技嘉100以上图纸点位图专业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 Z170-A 点位图 QQ:601098078华硕 MSI 技嘉100以上图纸点位图专业出售。

价格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3922-1-1.html   这板子点位  我论坛发过

网友:
这种新家伙还没有修过呢,估计比H81 B85要复杂

网友(2018-10-21):
官方去下个, 去年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这里也有一块。无从下手了。。修好记得发下

网友:
台式机主板 坏了直接换的  还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直接刷 是不行的    格式都不对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