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8-09-12):
翻船了,神船优雅A560N,开机进入系统就卡顿直至死机,有时几分钟死。有时能坚持20分钟,装个撸大师提示u温度高达100多度,拆机清灰发现被修过的痕迹,重涂硅脂几次都是高温,开机就70多度,打开一个程序就到90多度,这时触摸散热铜管不烫手,紧贴u的散热片也不烫手,执行个程序立刻死机断电,但是始终散热片不烫手,这是怎么回事?我重涂了几次硅脂,确定硅脂涂的没问题。如果铜管坏了,应该是靠近u的这端烫手,而远离u的一端不烫手,但是现在是紧贴u的散热片都不烫手,难道是u里面的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管子拆漏了

网友:
不是吧,紧贴u的贴片都不烫手

网友:
条件可以的话查下温控电路,应该和散热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