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8-09-12):
待机0.017  触发0.1瞬间掉电  主板上除了3.5v电感有电  其他电感无电压   无示波器  万用表量电感 开机瞬间有电压一下子就没了。无法测试到底是不是因为缺电压而掉电   BIOS刷过一个卵样。该怎么修  求大神指教 感激不尽

网友:
那就买个示波器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跟你一样问题

网友A:
修掉电的机,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把PG信号接地就不掉电了,然后再找是哪里的问题。比如PM_PWROK,  ALL_SYSTEM_PWROK.有些机把平台复位接地也不掉电,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掉电的机,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把PG信号接地就不掉电了,然后再找是哪里的问题。比如PM_PWROK,  ALL_SYSTE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掉电的机,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把PG信号接地就不掉电了,然后再找是哪里的问题。比如PM_PWROK,  ALL_SYSTE ...

你所说pg是EC收到各部分电源pg 后 发出的总pg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pg是EC收到各部分电源pg 后 发出的总pg信号吗

同问,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有一个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