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第二弹,苹果6代主板开机自动掉电,有时不开机修案例

楼主(2018-09-12):
迅维实地手机学习第二修

【故障机型】

    苹果6代   16G主板

【故障现象】

    主板开机自动掉电,有时不开机修案例

【故障分析】

1,首先装上好的屏上电测试,看屏幕显示情况。(0-30-80-150-200-掉电)

2,再次确定电池接口是否接触不良,重新插拔电源供电接口。(故障依旧)

3,此现象有点类似白苹果重启。定200MA左右掉电可能是显示电路I2C总线出问题导致白苹果重启。

【维修过程】
1.首先用显微镜观察显示座子(J2019),发现有维修过的飞线痕迹

查线路上LCD屏1.8V供电

2.测量J1080 座子开机触发信号(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电压0V,

3,在测量VCC_MAIN 4V电压供电正常。

4,断电用万用表测量J1080 座子开机触发信号(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阻值为0欧姆

打开点位图查看,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连接DZ0810防静电二极管,串一个FL0809保险电感,接一颗滤波电容C0810.

5,短路先扣掉滤波电容C0810.l再次再次测量阻抗正常,457左右。

6,上电测量J1080 座子开机触发信号(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电压1.8V也正常了。

7,出发开发上电正常了,没有掉电了。

8,上电扣屏测试,白苹果亮了。 终于维修好了, 维修到止结束!

【维修结果】

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的滤波电容C0810短路不良引起。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图纸 求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图纸 求上传

PADS点位图软件看图,线图图在迅维学校拷的

网友(点评):
能拷贝我一份么 我的QQ:724670195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