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修复-精英H61H2-M12主板不开机-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8-09-12):
客户换下来一块精英H61主板,不开机。当时测了一下无核心电压,跟他说只能主板。换下来的主板今天有空修一修。
首先判断是不是核心电源管理UT501。网上找了半天没什么资料。只找到一张图

这张图是正确的。坛里有人说EN脚不是5脚,而是34。但应该他说的是不同的芯片。这张图是对的。
测5脚有1.2V。正常应该有核心电压才对呀。

但是有时有,有时又没有。
试了半天,发现有时候复位BIOS跳线,有时能开机。是不是bios坏引起不出核心电压呢?虽然很奇怪,但是还是试一试。
百度上搜了一个,同是精英H61H2-M12的bios。只是板号是HB80528A跟我的板上的不一样。存U盘,进入PE。刷入。
结果再怎么复位也开不了机。
后来在本坛找到另一位兄弟备份出来的H61H2-M2的资料。说H61H2-M12也可以用。下来试试。果然能开几次。然后也是复位偶尔能开。一般不出核心电压。
本人水平也是初级弄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书查查资料吧。从开机流程看起。查到PCIE上的A11脚PWRGD。无电压。不对呀。这里开机的话应该有3.3才对。

顺着这个点,查到IO。先找图纸来看。

PCI上的GP连接到IO的35脚PWOK.扫到35外围接到一个三极管
测电源的PG信号,连接到旁边的黑白二极管。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三极管的控制脚,但是当PG信号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输出脚一点反应都没有。
怀疑三极管坏,拆来一测,好的。
这就麻烦了。
不管理,既然IO的PG是高电平输出,电源PG过来也是高电平。干脆直通。

把两个PG飞线,直通之后。竟然能开机了,进入PE。然后手动关机重启,开机,一切正常。
开心了一会,关机。什么,屏幕黑了,但是电源风扇,CPU风扇还一直在转。不断电。。。。
这又麻烦了。网上一查,这种情况也很少见。
是不是刷的BIOS不造成的?然后把第一次的备份刷回去。晕。。。不开机。。
只好拆25芯片。烧录刚才的版本。装回。开机。能开机。还是不断电。
然后开机流程。33脚S3信号正常。但是关机的时候,34脚POSN就是不断开,一直是低电平,所以电源就一直开着。难不成是IO坏了?这手头上可没有换。
搞了一天。头都大了。休息一下。睡了一会。
忽然灵光一闪,不断电的时候,S3碰到旁边的高电平会开机,查IO的资料也说S3是开机输入信号,PSON是输出信号。就是是PSON是受S3控制的。那我干脆不用IO来控制电源的开关机。直接用S3信号控制一个开关(三极管)高电平的时候把PSON接地,电源开启。S3低电平,开关断开,电源就关闭。
说干就干。

先把34脚翘起悬空。刚才拆下来的管子接上,飞线。接好之后。开机正常,关机正常。电源完全受控,运行一切正常。修复完成。

付可开机的BIOS。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思维挺活跃

网友:
可以  很另类的修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