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进来看看这个华硕主板还有救吗

楼主(2018-09-13):
华硕H61主板不上电,测量RTC没有供电,USB数据接口有一根对地短路时桥挂了吧

网友:
这种确定桥坏了,换桥就OK,不过挺费劲,H61在我这边同行还卖150-180

网友:
数据短了肯定挂了

网友:
直接就是换桥

网友:
换桥还不如换一块板。换桥还不如换一块板。

网友:
手上有备件就准备换桥吧

网友:
挂了   没维修价值

网友:
桥挂了,买桥换没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