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miix700-12isk 图纸 板号nm-a641

楼主(2018-09-13):
求此板图纸,原机4g内存 换8g内存依旧只有4g内存  此机器有8g内存的配置  应该是需要修改内存选型电阻  特求此机图纸

网友:
集成内存? 有的是用BIOS里面的SPD定义容量 ,或者主板有电阻设定 ,,感觉和华硕的集成内存差不多的套路出牌

网友:
这个板载内存没图纸没点位 真的是不          好改。。。 都不敢动手

网友A:
是不是板载的内存都容易坏了,我也遇到几台。

网友B:
以下BIOS是论坛 zhanglinvery的帖子下载的NM-A641 BIOS 后再修改清除的BIOS,无真机测试,有两个BIOS可先后偿试一下,无论成功,不成功请留言回复.

NM-A641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BIOS是论坛 zhanglinvery的帖子下载的NM-A641 BIOS 后再修改清除的BIOS,无真机测试,有两个 ...

你好,提取BIOS内的spd是否有两种选项? 三星的一种  尔必达的一种. 因为我看到这个主板8g版本的使用的是尔必达的颗粒  我用的也是尔必达的颗粒 型号和8g版本一样的  可否修改一下spd选择顺序呢  我个人认为  主板上应该是有选型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载的内存都容易坏了,我也遇到几台。

原机内存颗粒是好的  机器拿来不开机  重植颗粒亮机了.
我觉得4g不够用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机内存颗粒是好的  机器拿来不开机  重植颗粒亮机了.
我觉得4g不够用罢了

那是我理解错误了,并不是要屏蔽板载内存,没有看过真机和主板,,如果没有内存槽那样亮不了机.

改电阻目前没图纸不知道,但可以更改你说的尔必达颗粒的对应的内存容量的SPD,然后再更换全部内存颗粒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有点位不好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理解错误了,并不是要屏蔽板载内存,没有看过真机和主板,,如果没有内存槽那样亮不了机.

改电阻目 ...

颗粒已经换了,  托淘宝上卖主板的拍了8g海力士颗粒的背面  找到了选型电阻的几个位置  基本已经确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颗粒已经换了,  托淘宝上卖主板的拍了8g海力士颗粒的背面  找到了选型电阻的几个位置  基本已经确定了。 ...

真是劳民伤财,又有风险的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劳民伤财,又有风险的大工程.

自己折腾呗,维修人就是有这种精神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