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一休机无显(无背光)

楼主(2018-09-13):
HP OMNI 305一休机客户拿来说无显
接可调电源 待机 0.01A 正常  按开关键 电流跳变 一直到2.24A 左右  屏幕黑屏无显

测升压板 有 19V      内存  CPU换来试试  还是一样,电流到达2.24A左右,无显黑屏

开机没有 滴  的一声    但从电流跳变来看,主板应该已经正常启动……

开机瞬间观观察了一下,按开关的瞬间屏闪亮了一下下……。
无从下手,望大家指教…………

网友:
估计LED灯条??

网友:
你拿手机电筒照下 屏幕  看看是不是屏暗撒   这种可能是屏,也可能是屏线 背光也是

网友:
电流上到2.7然后才降到2.15-----这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吧???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