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KDL-46CX520电视电源通电无任何反应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13):
索尼KDL-46CX520电视电源通电无任何反应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索尼KDL-46CX520

  电源板号:APS-282  1-883-861-11

  故障现象:索尼KDL-46CX520电视电源通电无任何反应

维修过程/方法:

  该机电源板号为APS-282  1-883-861-11,通电无任何反应测得300V电容处无电压,首先测量保险管完好,而R6109(RWT05 15欧)电阻已开路,再测负载无短路现象用一只10W/8.2欧电阻焊至R6109处;再次通电“啪”的一专声响该电阻又烧了,测负载无明显短路为了安全起见,断开通往升压二极管后的连线见图片:用万用表电阻1K欧档测场效应管Q6301源极对地电阻正反向阻值为20K欧左右,根据电路分析已然断开了通往后级电路,此处对地电阻应该是很大不应该有20K欧的电阻值,说明二只场效应管Q66301和Q6302(K15A50D)有漏电。拆下二管测得其中一只D-S极之间有20K欧漏电,由于无原型号管子为了电路的一致性,决定有二只18N50的管子代替原来二只管子,将二只管子装上电路暂不接通后级断开的连线,通电后证实电路已有300V电压后,恢复焊开的线路再次通电试机3.3V的待机电压正常,接上主板电路电视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索尼KDL-46CX520电视电源通电无任何反应故障维修  图1

索尼KDL-46CX520电视电源通电无任何反应故障维修  图2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不好修的   其实改个万能电源板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