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样的手机才是真正全面屏?

楼主(2018-09-13):
究竟怎样的手机才是真正全面屏?

网友:
首先要会断句,不是“全·面屏”,而是“全面·屏”。

这样就好理解了,像“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一样,不是100%的。

网友:
更新:
     看了很多评论,有些话想说一下啊,
     本来也就是觉得这个命名的过程细想起来好玩,开个玩笑调侃一下,本来我感觉我也没想帮哪一家说话,大家都不是全面屏,帮谁说呢?结果有些米粉说话太难听,开始人生攻击(说华为不关我事,搞人生攻击这就不好了吧,实在无语,干脆删了),既然如此,那你说华为“不要脸”啥的,看下图又该怎么说呢?是否应该劝劝小米这种别叫“全面屏”呢?
     还是建议大家理性发言吧!

————————————
以下原文:
顾名思义,全面屏应该是这样的

小米率先宣传,我们MIX是全面屏
当它正面使用时

看上去更像全面屏
当他自拍反过来时

他更不像全面屏

     所以可以称之为”薛定谔的全面屏“,简称”薛屏“。

华为:

他说符合18:9的就叫全面屏,行业是这么定义的
好吧,那就叫“菊屏”

好吧,当有一天我们真的随着科技进步,可以

   这样了,该怎么叫?
   有人说叫“真全面屏”
   许说人家全面屏也很无奈啊,你们人类吵架,硬生生的把人家名字都改了。
   比如本来人家叫“二狗”,这名字多么阳刚帅气有活力,结果你非叫人家“猫二狗”,这叫什么事嘛!

   于是有人出了一本书《起名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
全面屏,顾名思义就是全部面对用户的部分都是屏幕。
其实这个说法是小米第一代MIX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直到一年以后,行业老大iPhone X出马,基本上全面屏就已经成为了行业里的旗舰和中端机的标配了。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从液晶的发明者夏普那里吸取的灵感,2013年就推出了这款302SH的机型:

说到底,只是人家没有定义为全面屏而已,在营销这方面,外企还是得像国产企业学习啊……这概念一出世,一时间科技圈各路人马的朋友圈微博媒体号风起云涌开始为全面屏加背书注脚,似乎一夜之间互联网上全都是全面屏手机,搞得每个人都对这个全面屏格外瞩目,好像自己手里没“全面屏”就没法出门见人:

看看这些全面屏家族成员:

苹果:iPhoneX
三星:S8、note8……
华为:mate10
(pro)
Vivo:X20
Oppo:R11s
锤子:坚果pro2
小米:MIX(2)、红米5 (plus)
一加:5T
努比亚:Z17S
Essential Phone……

……
2017的下半年真的是全面屏全面开花。
从消费者层面来说,一块屏幕,加上听筒和home键的上下两截,就是手机的普遍形态。“全面屏”的出现在短期内至少把外形的差异化拉开了。
从供应链厂商来说,技术的进步,将各种控制电路和液晶面板整合到一个总成部件中,成本下降和报价提高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事。

从手机品牌来说,第一时间用上最新的新产品和技术,摆脱了设计上的无趣和用户群的购买疲劳,对提升自身形象和扩大销售数字都是正面影响。

但是目前所有“全面屏手机”严格意义上还未能称为完整的全面屏设计,用罗永浩的话来说,这些只能称作“almost全面屏”。

从应用内容分类来看,传统手机屏幕的16:9长宽比已经被各类“异形”屏幕长宽比顶上。但截至目前大量的高清电视信号和绝大多数数字电影片源都是16:9的1920*1080或3840*2160分辨率,那么如何在18:9(18.5):9的2160*1080或2880*1440分辨率的屏幕上匹配视频内容,相信所有APP开发者都要耗费头脑才能解决黑边问题。而且目前所有全面屏技术都无法绝对使用手机正面的全部面积,也就是“刘海”和“额头”对屏幕部分的视觉挤压。例如iPhoneX的“刘海”就非常影响横屏观看视频或Vivo的X20的“额头”占用了一部分“无功能”空间。大部分视频内容都会被拉伸或强行加大黑边。

屏幕有效面积的使用率问题,相信会在很久一段时间里都困扰着APP开发者。

从观感体验来看,传统的手机屏幕面板通过全贴合技术将液晶面板全部可视部分都完整呈现,那么在液晶面板组装时保护玻璃可以覆盖全部可视部分但必然留有一定宽度的黑色边框。全面屏手机如果做到全部可视部分的边框都看不到,就要使用一些异形面板技术来消除视觉上的变形。这方面的尝试三星已经率先开始在edge系列曲面屏上开始实施。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增加可视面积,而且将左右边框彻底放在手机的侧面视线外。但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于液晶面板弯曲后无法保持液晶分子排列的有序折射——手机侧面的可视部分色彩和色差实际上都不够理想,早期的三星edge系列和小米的note2这类手机在侧面都有肉眼可以觉察的“彩虹纹”。并且由于手持的原因大部分侧面可视面积都没有被软件有效利用。此外就是侧面没有了金属边框的保护,在使用过程中难免磕碰,导致耐用性全面下降的同时,视觉表现必然无法保持原有设计效果。

从使用体验看,全面屏的初衷还是给用户手握一块“大玻璃”的心理感受,但是由于前面分析的各种原因,至少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全面屏”出现,除了屏幕技术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客观因素。比如指纹识别是否能够做到屏幕下方的光学识别,比如屏幕外层的光线变化时的自然反射和折射导致的边框错觉,再比如摄像头和听筒部分同步缩小占用正面面积的话会导致拍摄效果和通话效果稍微下降。

这方面努比亚的解决方案似乎更有实用性一些。边框既然无法避免,就使用有弧度的面板玻璃造成的折射效果来消除边框的遮挡感,此项技术最早出现在努比亚Z9中,其利用玻璃的边缘切角获得复杂的光学折射效果,最终将屏幕“黑边”巧妙隐藏。经过数代产品改良,其屏幕显示面积与屏幕整体面积之间可以说是所见即所得。因此相较于考验消费者三角函数知识的复杂算法,将屏幕显示面积除以正面玻璃面板面积的所得,即是真正的屏占比。同时将目前几乎无法彻底消除的“下巴”借助COF柔性芯片封装技术缩小,辅以尺寸更小的摄像头、听筒、感光等元器件,进一步采用17:9面板和弧形框来获得90%以上的屏占比。

说白了,未来全面屏的发展趋势肯定是在可手持的前提下,继续增加可视面积和可触控面积的比例,在重量和面积大小有限范围内满足用户对“大屏幕”的需求。

目前整个Android阵营的混乱在于大家都在争取全面屏的概念,但提升屏占比是毫无争议的方向。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我真的很想提前知道,有一天当整个屏幕霸占手机正面的时候,听筒和摄像头以及距离感应器的这几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其实广义上的全面屏已经有人实现了 我大华强北出的滑盖全面屏手机 貌似还是屏下指纹解锁
要是能采用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就好了,要不然红外感应藏到里面能逼死人。

渲染图
从视觉效果上来看甩异形屏八条街

真机图
更新了==============================================================================================================
评论里有朋友 @吴阿俊 提到了翻转摄像头的提议,说要么说人家厂商贴心呢 你这刚提建议人家就早帮你做好了。

正面上下有比较窄的边框

背面比较简洁

网友:
毋庸置疑的是,全面屏手机的概念是小米提出来的。但是,迄今为止,全面屏手机貌似依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上下额头比较窄,左右边框也比较窄的手机,很多厂家就都叫做全面屏手机了。

有错吗?好像没错,但好像也有错。

说没错,是因为,前面说过,对于全面屏手机,目前没有完整的定义。

说有错,是因为,既然是全面屏手机,就应该做成没有下巴的MIX,或者没有留海的iPhone X。这样的手机才应该是全面屏手机该有的样子。

但问题是,受目前的技术所限,做成全部窄边框的高评占比的手机还不太现实,还有待相关技术的突破和完善。

也就是说,目前发布的和即将发布的所谓的全面屏手机只能说是准全面屏手机,全面屏手机的元年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

所以,各家的粉丝们也没必要为此争个死去活来。

网友:
盗用索尼Xpera10概念图。
Black Matrix不可能做成“无”,但可以做到极窄。手机边框不可能做到“无”,但可以通过“后移”,凸现屏幕的“全面”,当然也可以用“曲面”的方式把手机两侧做成“无边”。指纹可以做到侧面或者屏下。听筒传感器什么的甚至也可以“妥协”到上边框顶部,主要是前置摄像头,我想可以用“弹出式”设计。
百分百“全面屏”其实是“没必要”的,有得必有失,就像大屏时代我们也要承担“更容易碎屏”带来的代价。

网友:
不扯定义,给你们上干货,我们直接意淫一下怎么搞一个100%屏占比的手机。
第一,屏幕封装技术。
最近的全面屏,下巴宽度都有了质的飞跃,那是因为蓝胖子的干爷爷三星在屏幕封装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MIX2发布会上也提过的那个COF。
我们对比一下MIX一代和二代就可以感觉到两种技术带来的不同。

所以坐等更强的封装技术就行了,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第二,正面的零部件。
放在屏幕正面的有哪些零部件呢?
距离传感器,光线感应器,听筒,前置摄像机。
距离传感器一直以来都是用的红外线距离感应器,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可以发射出去的洞,才能用,S8把这些传感器全都塞在了额头上,所以S8在爆料的时候才有很多人说,S8的额头是密集恐惧症的噩梦。

那么如何消灭这些前置的感应器呢,让我们来看看MIX是怎么做的。

用超声波来代替红外传感器,因为超声波的穿透性很好,医院里看孕妇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用的超声波探测的,发射出去还能弹回来,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放在屏幕的下面,就像超声波指纹的方案一样。这样就可以消灭掉露在外面的红外传感器。

然后再通过压电陶瓷,让整个陶瓷机身一起发声,这样来消灭前置的听筒。当然这个方案的私密性差了点。二代换成了听筒。

光线传感器MIX也没消灭掉,是放在下巴上了,这样方便是方便,但是体验很差,你经常把手机放在什么上看,屏幕很快就暗掉了,因为下巴被挡住了。这个可以把传感器放在边框上,或者集成在其他有缝的奇奇怪怪的地方都可以。
前置摄像机,MIX的方案是定制了一个很小的,放在下巴上,这样虽然极致吧,但是体验很差,那个定制的小号前置基本就真的是一个扫二维码的水准,效果很差很差……
不过最近有曝光,索尼在搞一个可以在屏幕下面使用的前置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的技术基础是OLED透明的基底,光线可以透过屏幕到摄像头里面,需要的时候这个摄像头就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它就隐藏。
这样下来,前面板上的零件基本上就都塞到屏幕下面去了,正面再通过玻璃的曲率,搞搞光学欺骗啥的,假装没有边框,防摔啥的我们也不去在乎了,这样屏占比就更极致了。
所以虽然暂时还看不到极致全面屏的手机,但是我相信在各厂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接近100%这个完美的比例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MIX确实在提高屏占比上,做了不少探索,二代为了量产和体验也确实妥协了很多。啧啧,商业和极致果然不能两全啊。
最后,说一个有趣的地方,MIX一代的屏幕比例是17:9,而现在的全面屏被定义为18:9。

网友:
2017 的所有手机都不能算。因为空间浪费太太明显。

2017 的安卓阵营还没有为全面屏定义统一交互,于是安卓导航栏(三个虚拟键)占据了辛辛苦苦腾出来的空间,在硬件方面花极大努力获得的屏占比,被导航栏轻松吃掉。(这一点很可能在 2018 年有改善,毕竟多数产商都在努力实现基于手势的全面屏交互,如此一来可以完全去掉导航栏了。)

iPhoneX 虽然定义了全面屏手势交互,但匪夷所思的要求下方那个大黑条必须占据屏幕空间。在横屏模式下那个大黑条占据的空间将更加恐怖。这令人莫名的友邦惊诧。

总的来说,相比硬件上的屏占比浪费,软件交互方面的屏占比浪费更加可观。安卓阵营全都浪费了整整一个导航栏的空间,而苹果阵营在竖屏状态下需要浪费下方一个导航条以及上方刘海的空间,横屏状态下苹果需要同时浪费左右下三个方向的空间。

要想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屏,硬件方面实现更高屏占比固然重要,但界面交互方面避免不必要的屏内空间占用也同样重要,我猜测,至少对安卓来说这会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吧。有鉴于此,我不看好所有异型屏的设计,因为他们都会额外的占用屏内空间,反而目前安卓主流的「伪.全面屏」设计可能最有前途。因为他们在屏内空间占用方面有优势。

至于有没有额头下巴,我个人对此没有硬性要求。如果增加额头下巴有助于把后置摄像头做平的话,我宁可付出有额头的代价。因为后置摄像头不做平实在是一个太反人类的设计了!太,反,人,类!

当然,你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欢迎评论。

网友:
谢邀,想到2011年,Nokia就曾经展示过kinetic弹性屏幕手机,当年的观感只能用“惊艳”来描述。

2012年,三星推出过一款可弯曲屏幕手机YOUM,使用的是当时极为超强的柔性OLED面板,但受限于面板结构,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2013年,三星发布Galaxy Round,第一次将可弯曲液晶面板引入真正的民用品领域。
2015年,三星的Galaxy S6 edge又一次给大众带来惊艳之感,曲面屏技术加上OLED的鲜艳亮丽的色彩表现把当时的对手都抛在脑后。

2015年三星曲面屏技术的成功亮相,相信所有屏幕行业的厂商都看在眼里都不免眼热心动。移动互联网时代必定会带动整个行业的大跃进式发展,屏幕产品供应链也一定会有极大的缺口。
如今面对主流市场需求,各家手机厂商几乎是一窝蜂似的把全面屏技术疯狂应用在年度旗舰和新品上。
再次回顾三星,双曲面技术虽然初看起来有种流光溢彩珠光宝气的感觉,但这种设计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硬件特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简单点说,双曲面技术现阶段还没有让用户感受到在软件中随时带来便利和优美。而且柔性双曲面屏的糟糕之处在于玻璃面板和手机背面材质的融合感太差,握持时总会觉得侧面几乎没有摩擦力,感觉随时容易脱手。
全面屏技术的出现,把使用体验和视觉体验几乎完美统一起来。目前所有智能手机的人机交互界面都是基于屏幕的,那么屏幕上呈现的内容多少必然直接影响使用者的感受,而手机屏幕的内容和环境的一体感必然影响内容的呈现。
这方面有些厂商一开始就解决的还不错,比如努比亚。早在2015年,努比亚就出过视觉边框几乎不到1mm的Z9,后来还出过Z11和Z17。2017下半年的Z17S是第一次看到全面屏和视觉无边框的结合产品。

使用极限四面窄框的手机对用户最不友好的地方就是摄像头和听筒以及感应器等部件要重新规划摆放空间。相比之下,Z17S的全面屏方案无论是软件兼容还是实际使用感受,基本上都兼顾了用户的使用习惯和软件环境。
技术是未来的手机发展潮流,但是技术真正得到应用需要最好的用户体验。当全面屏的弊端被一一解决,超高屏占比和视觉无边框技术离成为主流也就不远了。

网友:
简单说说我玩过几个全面屏手机,配图来自互联网,侵删。
1 夏普Aquos Crystal
估计会有好多人认为其实这个不能算是全面屏吧。它其实只是去掉了手机常见的三段结构的“脑门”,一般人看内容都会习惯从上到下,所以没有“大脑门”的手机第一眼肯定很震撼。
但是“下巴”还是很大,因为摄像头传感器这些东西不能省就被一股脑挤在这里……所以按现在通用的说法屏占比并不高,还不到80%。

2 小米mix
看发布会的时候就很期待了,拿到手发现正面的设计还是没那么神奇。再加上语音通话听筒声音很别扭,朋友用不到一个月就卖了。后来的mix2入手后基本上没有当作主力机就是因为摄像头放在下部,每次微信视频都要先转手机还是不习惯。再有就是mix2的黑框遮挡感比mix一代还严重。

3 三星note8
三星作为少数有能力自己生产所有配件的手机厂商,几乎所有的新硬件技术都能在note8上看到。屏幕观感特别惊艳,因为上下边框同步缩小,加上得益于打磨非常精准的玻璃导致左右边框几乎看不到。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本来不宽的边框上开了密密麻麻的一堆孔用来实现面部识别虹膜识别等安全认证功能。后来犹豫了一段时间还是换成了努比亚的Z17s。

4 iPhoneX
iPhoneX视觉上其实还是很有点不适应,但是“额头”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可惜的是这种特殊的屏幕形态与系统、软件的对接上很成问题,比如很多对战游戏。比如全屏看直播或视频时,那个豁口区域总是让人想拿手盖住。如果要利用那部分“额头”区域,就会造成视野受损的感觉,但如果不用的话,就会四边都有大量黑边,手机可视面积浪费太多。

5 努比亚Z17s
目前的主力,全面屏+无边框设计比较中庸但没有明显短板。屏占比大概能达到90%左右,边框方案和note8极为相似,上下边框没有多余的开孔,左右边框也是类似悬浮效果,偏转一定角度后也没有什么黑边遮挡感。最重要的是屏幕四周的倒角和边框的融合感挺和谐,单手拿手机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割手感也不担心误触。

虽然用的不多,但相信手上这几个手机应该代表了目前市面上的全面屏手机种类。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从第一代iPhone发布开始,手机行业必然走向全面屏的终点,因为触控操作必然依赖屏幕的大小,那么越大的屏幕操作效率越高。现在的全面屏尽管还不够完美,但已经充分表明了手机体积小型化和屏幕大型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只要不停尝试提高屏占比和无边框技术,那么全面屏必然成为继人工智能、5g网络等技术高峰的后起之秀。

网友:
是不是全面屏先放一边,是哪个神经病规定全面屏的标准是长宽比而不是屏占比的?如果按照长宽比,诺基亚5233也算是全面屏?

网友:
最后比下来还是留海X的屏看起来东西最少,

网友:
全面屏只是“增大屏占比”下其中一个历史进程,

“真正全面屏”就是砍掉手机额头下巴、收窄边框,屏占比尽量达到极致100%时的形态而已。

现代智能手机屏占比发展历程:

2007年1月,为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审查泄密,苹果提前6个月发布了第一代iPhone。苹果大胆砍掉了市面上主流智能手机标配的键盘,为iPhone配备了在当年来看显得巨大的3.5寸屏幕,砍掉了键盘,初代iPhone的屏占比相比同期手机更大。从此,手机正面几乎仅有屏幕、传感器和寥寥几个按钮成为未来智能手机的标配,拉开了现代智能手机战争大戏的帷幕。

2011年9月三星推出了在当时来看属于巨屏的5.3英寸跨界平板手机Galaxy Note,发明了智能手机的新品类“Phablet”。在受到多方质疑后迅速大卖,今天大屏手机大行其道,几乎看不到小屏幕旗舰手机,三星居首功。随着屏幕的增大,手机额头和下巴维持高度不变,智能手机屏占比进一步增大

2012年12月魅族推出主打超窄边框(黑边+前面板+侧边边框)为3.15毫米的MX2,有效增大屏占比。同年主流旗舰机型最窄的RAZR M边框为3.23毫米,小米2为4.23毫米。iPhone 5为4.37毫米。

感谢 @NeoSource 的提醒
2013年9月夏普推出首款砍掉手机额头的超窄边框量产手机AQUOS PHONE Xx(即302SH),机身尺寸132 x 70 x 9.9mm,屏幕尺寸5.2英寸,边框2.62毫米,极大地增大了屏占比,实际屏占比80.67%。配置完全是当年旗舰机的配置,5.2英寸1080P屏、骁龙800、2GRam/32GRom、可外接SD卡、IPX7防水、f1.9 大光圈的 1630万像素摄像头。d
对比当年同期9月发布的发烧旗舰机型小米3:5.0英寸1080P屏、骁龙800、2GRam/16GRom、不支持扩展储存、无防水、1300万像素摄像头、外形……请了个诺基亚的设计师(微笑

夏普:老子,三边超窄,第一款。

2014年8月夏普推出首款砍额头“无边框”手机Aquos Crystal(即305SH)。通过加厚屏幕玻璃达到凸透镜折射效果,使得本来已打破记录的2.37毫米边框手机变得似乎没有边框,,号称“无边框”设计。同时夏普并通过骨传导(含压电陶瓷)技术,带动手机屏幕进行发声,使得消灭手机顶部听筒成为可能,实际屏占比78.5%

2015年5月夏普在305SH的基础上,推出砍额头设计的旗舰量产机型Aquos Crystal XX(即404SH),其配备当年的旗舰SoC骁龙810、旗舰标配内存3G、32G起步的Rom闪存、1300万像素不妥协的摄像头、具备三防功能、砍掉骨传导听筒采用微缝听筒、砍掉屏幕凸透镜,号称屏占比86%,实际屏占比77.7%

2016年6月21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首席配音师Jonathan Ive在采访中提及对未来iPhone的设想:
“未来的iPhone应该是一块一体成型的玻璃,2017年的iPhone会朝着这个方向进化”  2017年,苹果发布了iPhone X。
(“…expressed a desire for the iPhone to appear like a single sheet of glass.” The design ideas for the 2017 iPhone will “push the handsets in that direction” )。
2016年10月小米推出屏幕比例17:9的砍额头概念手机小米Mix,主打砍额头设计、极致超窄边框2.92毫米),自称“首创全面屏设计”,声称全面屏手机正面应该几乎都是显示屏幕。采用悬梁臂压电陶瓷技术,带动机身中框进行发声,技术原理与2014年的夏普305SH无差别首度使用挪威供应商Elliptic Lab的超声波距离感应技术Inner Beauty替代传统距离感应器,使得底部取消一个距离感应器的开孔。号称屏占比91.2%,实际屏占比84.0%

2017年3月,在谷歌解除自Android 6.0开始部署的屏幕比例限制后,LG首度使用18:9作为其旗舰手机G6的屏幕比例,这也是自2011年酷派9930后第一个手机厂商采用相同的屏幕比例。同年4月三星发布其旗舰级Galaxy S8,采用18.5:9的屏幕比例,实际屏占比84.2%。Vivo、OPPO、荣耀、华为相继发布18:9屏幕比例的手机,并宣称“全面屏的标准为18:9屏幕比例”。

2017年9月11日小米在原Mix的基础上发布屏幕比例为18:9“全面屏2.0”手机小米Mix2,其边框为3.73毫米(其中全陶瓷版为3.28毫米),屏占比分别为80.8%与82.5%
2017年10月,小米创始人雷军在知乎、微博、公众号等社交工具发布文章“全面屏的前世今生”,声称“小米在全球首创了全面屏”,并描述全面屏为“从外观上看,全面屏手机正面应该几乎都是显示屏幕,给用户带来更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属于未来的概念手机。”

2017年9月12日苹果发布iPhone X,屏幕比例为19.5:9,砍掉下巴和额头,仅保留正面齐刘海放置前置摄像头与传感器,还保留了4毫米以上的粗边框以提示你这是iPhone,在中国大陆官网自称“全面屏设计”实际屏占比为79.5%

总结:现代智能手机屏占比发展的历程体现为
砍键盘or实体按钮(初代iPhone、Android虚拟按键)>收窄左右边框(魅族)>砍额头(夏普)>砍下巴(iPhone X)
综上,全面屏只是“增大屏占比”下其中一个历史进程。
所以题主问“究竟怎样的手机才是真正全面屏?”
很简单,砍掉额头下巴齐刘海,屏占比尽量达到100%呗。

一些数据

有意思的是,华为Mate 10作为“非全面屏”手机,边框和屏占比都要比自称“全面屏2.0”的小米Mix2要来的优秀,所以某些人所说的“全面屏的关键是拉长的屏幕比例”明显不正确

趣闻:

谷歌了一下“Mi Mix”,维基百科定义为“The world's first bezel less phone”,显然在老外眼里(当然,有可能是国人编辑的),“Bezel less”无边框=全面屏
有趣的是,“无边框”设计正正是夏普在推出Aquos Crystal(305SH)时的宣传及卖点,也是众多米粉争辩小米Mix与夏普305SH不同之处的论点之一:“小米Mix是全面屏,夏普是无边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至于小米Mix是不是如维基百科上所说是世界上第一款无边框手机嘛,公道自在人心。

网友:
还用问吗,当然是:

『*全面屏,是指长宽比为18:9,带来更高屏占比的显示屏』

某为:18:9大家都懂吧?更高屏占比大家都懂吧?(偷偷给某些厂商使眼色)
众厂商:懂懂懂!大佬说得对!
某米、某星、某果:=_=?

N月之后,“全面屏”手机遍地开花,清一色18:9,边框该有多宽还有多宽,反正屏幕拉长了,屏占比+1%也是更高屏占比啊!没毛病!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一定有一个大众化的标准,就是6.5英寸以下屏占比超过80%。不管屏幕比例什么的。手机屏占比超过80%视觉上已经是没什么边框了。

现在符合6.5英寸以下屏占比超过80%的手机:
lg v30
galaxy s8
galaxy s8+
galaxy note8
nubia z17s
华为mate10
华为mate 10 pro
iphone x
小米mix
小米mix2
小米mix2全陶瓷版
坚果pro2

网友:
不知道非得要全面屏干啥

网友:
之所以全面屏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手机都只是接近全面屏吧。

网友:
乔帮主在地府发明的 iPhone 10 地府版就是(手动滑稽)

很巧的是,乔帮主的地府版 iPhone9 和8 都还没有发展成全面屏,9长下面这样

片子是灵魂摆渡

网友:
屏下指纹加屏下摄像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网友:
其实关于全面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电影《钢铁侠》里早就有答案了
托尼的手机在《蜘蛛侠:返校季》里甚至还能立体投影(这个就是真科幻了哈 )

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就被这个手机惊艳了
全透明,太酷了
全部就是一块屏幕,这TM才应该是真正的全面屏,就算去掉那个透明的属性,全面屏也应该就是这样,就一个边框加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