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87-GD65 GAMING 不出全板时钟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13):
外地同行发来的一片板,说没全板时钟,各个电压正常。刷过BIOS,拆掉了COM口芯片,还是不行,应该是桥问题了,问我能不能换桥。我说要当真是桥的事情,那也没修的意义,感觉这年头找个完美无BUG的桥比登天都难。同行说你就当死马医吧,成色很棒,不给你检测看看不死心。

各路供电肯定是正常的,无任何问题。8系列板子,桥有了1.05和1.5的供电,在加上BIOS正常的情况下,BIOS和桥通讯不存在问题,VRMPG,PWROK与APWROK三个信号正常,25M时钟正常起震荡出波形,32.768K晶振也正常起震荡出波形,那么就应该出全板时钟了。当然这些条件我都有过测量,确确实实正常找不到故障点。
仔细看图纸,看PCH模块里面的CLOCK部分,一个外接电阻引起了我的注意,看图纸:

1.05V的供电直接到PCH的N10位置CLK_IREV,并且通过R195这个7.5K电阻到R11的DIFFCLK_BIASREF;英特尔8系白皮书对着2个信号的解释如下:

分别是“内部时钟偏执参考”和“差分时钟偏执参考”,并指出,差分时钟偏执参考电压得需要7.5K欧姆,正负1%误差的电阻作为外接。外接电压是1.5V,不过看V星图纸上用的是1.05V,那我想无论是1.5V还是1.05V,只要是个高电平信号就可。至少1.05和1.5都可以使用。
既然是电阻,根据点位,发现这个电阻在主板的背部,翻过来一看,电阻不翼而飞,难怪不出时钟信号。

料板上找个7.5K电阻补上。

再次触发,这次妥妥跑吗,板载诊断卡提示E0,代表无内存。

上内存接显示器做系统测试,毫无问题,板子就这样正常修复。

猜想:肯定是存放不到位,各板子叠加,碰掉了这个电阻,进而引起的桥内部时钟模块工作条件不正常,进而无法发出全板时钟信号,好在这同行没有去加焊或者BGA重植,不然这板子就算找到真正问题,修亮也不见得用的主,8系开始,Intel的PCH桥芯片已经变的相当脆弱。

网友:
              小电阻解决了大问题,这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