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T3 改造WWAN接口为MSATA 并提速SATA6gb

楼主(2018-09-13):
前几日在数码坛子里900大洋入了一台DELL的XT3笔记本 13.3的旋转触摸ips屏 i5-2410可更换处理器 QM67芯片组 不带硬盘内存 总体来说 这本子还行。正好手上还有个msata的128g固态 想用在本子上 结果网上一查 这本子没有msata接口。不过这都难不住咱们diyer,一个字:改!
首先说明一下 这个本子到手以后改造过一次 就是把3g网口改成msata 由于当时没有拍照 所以只有改好后的照片
拆机过程我就不赘述了 网上有详细的拆机图片教程
先看下图,在硬盘位上方有一个wwan接口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接口改造成msata

来个WWAN接口的近照 一会之后它就变成msata接口了。

既然是msata 必然要有sata信号线 通过查询xt3的图纸发现(图纸在本文最后提供下载) 主板上共有6组sata信号 ,前两组是sata6gb ,第一组是硬盘位的 ,第二组是光驱位的(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这一组), 第三组 第四组未引出, 第五组是esata的 ,第六组通往底座接口 。看图

我第一次改造就是把通往E-DOCKING的信号线接到wwan网口那里 。通过查询图纸 得知E-DOCKING接口的第54、56、60、62脚为sata信号

通过万用表跑线 找到主板另一面四个耦合电容,拆掉电容,飞线。这里的飞线要注意几个问题:1、四根线的长度必须要一致,2、RXP和RXN拧在一起,TXP和TXN拧在一起,据说可以减少信号干扰,3、外面包一层绝缘胶布,我没有,所以包了一层烟盒里面的锡箔纸。

下图中白色的那根就是包好锡箔纸的sata信号线。

wwan网卡这边 通过查询 得知也是3.3V供电 但是部分引脚要做一下处理:1、把sata的4根信号线从主板上挑开,2、49脚是设备激活,也要从主板上挑开 然后接地 3、37脚在主板上的定义不是接地 也要挑开 然后并在35脚。下图是msata的定义图

按照次序接好飞线

检查一遍 无误后装起来开机 可以正常认到盘了,直接上个速度图吧,可以送速度上看出来 这是sata2的接口。当然,这个盘也是自己做的 4贴32G的NCME2加SMI2246EN主控。

  • 回复
  • 1楼

网友(2015-12-22):
  • 举报 |
    个人企业举报垃圾信息举报

但是,可是,但可是,作为一个强迫症患者,明明机器上有sata3接口 ,还要给ssd用sata2 这明显会让我不舒服 于是有了下面的改造:把原硬盘位的sata3信号与刚改造完毕的msata2信号呼唤,使msata变为6gb,硬盘位变为3gb(硬盘位使用机械盘 sata3gb也是绰绰有余)
具体看图,先找到sata硬盘位的耦合电容

然后将电容吹下,反转一下,也就是不再连接sata接口与主板。看图

剩下的就好办了,把前面的飞线连接到原来连接电容的焊盘。

再然后,把E-DOKING的sata信号线接到原硬盘位的sata接口(这里的数据线一样需要双绞和屏蔽)

然后把数据线的另一端连接到耦合电容,注意引脚顺序

焊油用的比较多,作为一个强迫症 需要清理一下 用卫生纸蘸着四氯化碳擦一擦吧

擦完之后的效果 个人感觉还可以

再次检查无误后可以装起来通电试机了。
经过测试 msata接口完美使用sata6gb速度,硬盘位使用机械盘也无任何问题。
最后上一个改造后msata的速度测试图 这盘也就跑这垃圾速度了,请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