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如何用可调电源开机

楼主(2018-09-13):
我是刚入行小白  只知道很多机子用可调电源接正负亮 进不去手机  那么用可调电源会不会引起定电流不显示呢  你们是怎么用的

网友:
只知道很多机子用可调电源接正负能亮 进不去系统  那么用可调电源会不会引起定电流不显示呢  你们是怎么用的

网友:
知道很多机子用可调电源接正负能亮 进不去系统  那么用可调电源会不会引起定电流不显示呢  你们是怎

网友A:
知道很多机子用可调电源接正负能亮 进不去系统   我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有的机型光接正负极可以进系统,但有的要检测到电池就是还有一个检测角没接

网友:
这还不简单,只要电池在,一切都不是事

网友:
只知道很多机子11用可调电源接正负能亮 进不去系统  那么用可调电源会不会引起定电流不显示呢  你们是怎么用的111111

网友(2018-11-11):
拆个报废电池,拆掉电芯,保留保护板(前提是好的),用的时候电源表夹保护板上的电芯上焊点,不过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很多机子用可调电源接正负能亮 进不去系统   我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高手解答下

拆个电池 小板就好了!12345678901234567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