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H-CuPERTNO-H61-UATX:3.1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8-09-13):
客户拿来一个台式机,说电脑报警,不显示,上电试了下。果然是,跟他说的一样,报警加不显示,报警我是先查内存条件,内存供电正常,然后上阻值卡测下 电压,都正常了 ,测到VDDSPD的时候, 发现电压才2.2V左右, VDDSPD这个是3.3V电压的, 跑吧。 只有老老实实跑线路了, 在内存附近到处划 , 划了很久,划到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电阻一端3.3V 一端2.2V。电容一端接地一端2.2V。肯定是电阻电压正常了。电容一端才会正常, 不管电容, 先把电阻换了再说,我还是用之前修CPU供电的思路哈,直接0欧姆电阻换掉它,让3.3V过去,插上内存。插上电源, 试机, 嘟一声 亮机, 电阻和电容的电压肯定正常的了。已经亮机啦。   (本人从不水分,也很愿意大家分享自己的维修思路和经验,支持我的我很感谢,不喜欢的也别喷我,谢谢)

这是整板图

电阻3.3V正常了。

那电容肯定也正常的了。

这是故障点, 遇到这种故障点小伙伴们,按照这种思路直接更换即可。

这是板号,图纸和Bios。我也没有。 请谅解 。

这是亮机图。谢谢支持

网友A:
上拉电阻换成0欧姆可以的吗?对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网友B:
支持这样的维修高手,直截了当

网友C:
学习中,以后可能 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样的维修高手,直截了当

过奖过奖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中,以后可能 用得到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换成0欧姆可以的吗?对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不影响。我的话我是看情况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