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开机滴滴滴滴声响。

楼主(2018-09-13):
开机滴滴滴滴声响,但是可以正常开机运行。开机之后声音还是有,只是比之前

网友:
开机后声音比之前小一些

网友A:
连续响几声?响五声是coms信息重置了,进系统后再响一会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响几声?响五声是coms信息重置了,进系统后再响一会就不响了

是五声,但是进系统之后还是一直响。就是声音小点

网友B:
COMS时间不正常,更改一下日期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MS时间不正常,更改一下日期就好了。

好的!你是说进系统之后直接更改下时间是吧

网友:
                 键盘有没有拆掉试试看

网友:
键盘某个键坏了吧,拆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你是说进系统之后直接更改下时间是吧

                            也可以再BIOS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