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lpad电视机故障

楼主(2018-09-13):
液晶电视接一边屏线一半正常,两条屏线同时接就亮一下logo就不显示了,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电视机也开始搞了。越来越强大啊

网友:
另一边X轴有问题了  两边都有的  可以断开坏的一边  清晰度下降但可以看

网友:
有故障的一边保护性缺失vgh,vgl电压,查一下逻辑板vgh,vgl形成电路及屏线上的各贴片电容有没有漏电短路的情况

网友:
这像是保护了,听楼上的话,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