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42C700ID液晶电视不开机Y板损坏成功修复一例

楼主(2018-09-13):
长虹3D42C700ID液晶电视不开机Y板损坏成功修复一例

  长虹3D42C700ID液晶电视不开机,检查故障发现开机指示灯亮红灯,二次开机后红灯闪烁几下就不亮了,起初怀疑电源故障。

  于是拆机发现VS电压开机瞬间有然后消失,凭经验怀疑Y板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检查Y板VS电路供电并没有短路,这种Y板很多人都知道有两个电容,容易坏引起Y板多个晶体管坏。

  检查这张Y板电容完好,这样就不好判断是不是Y板有故障了。幸好自己有张修复的Y板,于是上机电视机指示灯闪烁几下后屏幕点亮,至此确定Y板已坏。

  确定了故障后于是仔细检查Y板发现Y板上面一个镇流二极管D5009两端电阻和正常的不一样,于是顺路检查发现电容C5030漏电,更换后电视机修复。

  等离子维修的确有点麻烦,不过有些故障慢慢分析还是能够修好一些板子,上一次一个50寸等离子从网上买回Y板和缓冲板回来换上电视机还是没有修复,结果将原装Y板修复才将电视机修好。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有台和你这板是同一个型号,Y板,已经在发货的途中

网友:
等离子我现在都不修了  感觉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