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136激光打印机半边淡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8-09-13):
接到两台单位打印机,都是半边逐渐变淡,一般是什么问题
左边正常,右边很淡,换了新硒鼓还是一样
很少修打印机现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A:
拆机,清洁激光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清洁激光器    反光镜 也会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清洁激光器,应该可以解决

谢谢,已解决,果然是激光器粉给遮住了,清洁后打印效果很好
在此说下,HP 1136拆激光器在进纸口上方背盖左右螺丝卸掉,用一字改刀撬开盖子,从上方把铁皮盖子揭开激光器就出来了,太简单,经验留给其他新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洁激光器    反光镜 也会这个现象

谢谢,已解决,果然是激光器粉给遮住了,清洁后打印效果很好
在此说下,HP 1136拆激光器在进纸口上方背盖左右螺丝卸掉,用一字改刀撬开盖子,从上方把铁皮盖子揭开激光器就出来了,太简单,经验留给其他新手看

网友(2019-08-28):
客户说换了个库存硒鼓打印掉了好多碳粉到机器里面,然后打出来的效果是很淡。按楼主这个方法清洁激光器修好一台hp1136打印机,不过要把两边盖板拆掉,然后把上面的扫描架拆掉才能取出激光器,拆开激光器后把碳粉清洁干效,白色的压克力板一样的东西用卫生纸擦干净,用鼓风机再吹干净,打出来的效果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