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版号NM-A031掉电重启,偶然能亮。

楼主(2018-09-13):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联想Y430P ,版号NM-A031掉电重启,偶然能亮。能亮的时候是走狗屎运。50次可以亮一次把。
首先想到的是BIOS,工厂的,论坛分离的,别的好机器备份的我都试过,不同的刷了4套。后来换了南桥,加焊了显卡。
不亮的时候电流跳变3次 0.5--0.75--0.86左右,过几秒重启。亮的时候跳变5次左右。电流在1.2左右就亮了。亮机快的BIOS和亮机慢的BIOS电流和时间不一样了,这个不重要。
主板的电压都全。UH7能发出SYS_PWROK,  UV2能发出PLT_RST_VGA#。我还换过南桥的晶振,电容也换了。我三板斧不会用示波器。有谁修到过指教一下。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奇叭机,开机不亮关机在开反复有时候又能亮,不亮时所有电压都正常还有跳变,最是换了一个BIOS芯片好的,取下芯片读出刷入另一芯片焊上OK。试一下嘛。

网友B:
这款机子好像有两个显存爱出问题,,,,论坛搜一下,,应该会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奇叭机,开机不亮关机在开反复有时候又能亮,不亮时所有电压都正常还有跳变,最是换了一个BIOS ...

刚换了BIOS芯片,也不行,没办法主板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好像有两个显存爱出问题,,,,论坛搜一下,,应该会有答案

显存一般会花屏或不亮,不会重启把,我这个机器如果开机了就能用,不亮就一直重启。CPU也换了。

网友C:
你看下USB3.0接口旁边有没有个小电容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USB3.0接口旁边有没有个小电容腐蚀

没有腐蚀的,主板拆出来灰尘都很少。客户买了都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