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通病,ACER4250附图纸和BIOS。

楼主(2018-09-13):
宏基4250 集成CPU 集显 板号DA0ZQPMB6C0 REV-C

网友:
还是细心的问题,不过楼主思路没有问题,很清晰

网友:
在所有笔记本的散热设计当中 只有CPU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硅胶垫散热的   这个设计师 也是没谁了 太有才了

网友:
垃圾主板 ,还是 AMD 的。。惨

网友:
这样的板子我一般都是买板子,因为芯片买回来也要几十块了。换板子来的干净利落。

网友:
那它最开始就这个问题,,那个导热垫哪去了

网友:
装系统掉电  你是怎么测试的  每次都是等吗

网友:
其实这个只能是维修的太大意了。不能怪设计, 一般情况,掉电首先要摸摸CPU散热管,散热不好太烫也是掉电的因素。 如果是你这台0接触的话,那么散热管应该是没有温度的,如果开机以后没有温度,你认为是CPU太节能了吗?

网友:
我仔细看了你的帖子,你应该是思路错了,slp信号应该是比rsmrst先掉电,偶然测到rsmrst比slp先掉,仅此而已。换句话讲,你忽略了温控。

网友:
导热硅胶不是绝缘的吗,咋还掉电

网友:
这个还真是花钱买经验呀。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细心的问题,还真是花钱买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湾子尧得有点多。。结果是这个通病,。,设计师牛B

网友:
也就是说和RSMRST#没关系只是因为楼主没有上硅胶垫引起的CPU与散热器0接触的原因吗?

网友:
这个通病好,赚钱快哦,我特别的羡慕

网友:
通病是什么, 换板吗 ??????????

网友:
现在的 机器 越来越垃圾了   质量不咋滴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宝贵的经验分享,先收藏下,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