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不触发

楼主(2018-09-13):
一块客户换下来的,技嘉ga-G41MT-S2PT不触发,测量pci插槽A14-3.3V,B10无电压,io是IT8720f-1230-jxs 71脚0v 107有5v,103有3.3v.102脚无电压 1117输入有5v,输出有3.3,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网友:
点开关真看看相连的io针脚有没有跳变 slp 上s3有没有发出?

网友:
如果是我不触发就查IO触发脚位啊,如果查了还是不行,那就换个IO试一试,再有就是查待机电路的条件是否出问题了,就这样,小白一枚就是我

网友:
首先测量rtc电路才是正确的  不过技嘉 还是gb的桥

网友A:
G41还有修的价值 吗

网友:
如果是我不触发就查IO触发脚位啊,如果查了还是不行,那就换个IO试一试,再有就是查待机电路的条件是否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还有修的价值 吗

这板子是插三代条子,而且集成的,可以搞一下

网友:
不触发就查IO触发脚位啊,如果查了还是不行,那就换个IO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