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11 待机0.124

楼主(2018-09-13):
e5-511待机 0.124 3 5v 1.1v 正常 开机 有一个指示灯亮 拆机发现 cpu 烫 换 cpu 刷bios ok
刷BIOS

网友:
这种CPU是板载的还是可以取下来的?现在板载的CPU都没法搞啊

网友:
集成的CPU 成本高。。。 你这个能报价 多少

网友:
这款好像是长条cpu吧,说换就换,,,,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