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18-09-13):
刚接触主板维修,小白一个。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
一个主板老是掉电重启,后查得IO芯片 NCT6776D 输出到南桥的APWROK 高电平时有时无,有时候有2.9v有时候有1.几。请问可不可以断定IO已经坏了?
小白自己瞎捣腾的,手上也没有其他芯片可替换。还请大神不吝赐教。板子华擎B85的 其他供电正常 提前祝各位坛友中秋快乐

网友:
沉了估计!

网友:
散热 BIOS EC 桥 最好是刷个BIOS试试 PWOK 不稳定不一定是EC坏了

网友A:
不能完全定性IO已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完全定性IO已经坏

你说的对 我tb买了换上还是一样的现象 确实IO没有坏  还在继续查中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