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511-15 D2 6-71-WA500-D02A(WA50SH )报警

楼主(2018-09-13):
开机运行一会报警,风扇狂转,C壳面板的灯一直闪,最后就直接掉电,貌似通病有哪位大神解决了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A:
检查下 显卡 温控 还有 供电 之类的 6脚芝麻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 显卡 温控 还有 供电 之类的 6脚芝麻官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修好了,这个主板太费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这个主板太费事了

不耿直哈 修好了不共享  以前修过是显卡供电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