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8-09-13):
昂达主板上电跑码跑到D2 D3就不跑了,内存已经更换了,换了几个插槽还是一样的;插槽也清洗了,BIOS也刷了,内存供电1.8V也正常,还有其他哪里问题吗,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那得看码的跳变 如果是卡内存 排除内存 排除BIOS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条件你没查完呀,时钟,spd电压,系统总线电压呢?查完再找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