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开机logo界面 一堆乱码 求解!

楼主(2018-09-13):
不好意思,图反了 不过应该够看
A1278 单系统
开机就这样,出乱码后会重复重启 循环
不能进系统工具  ,按option可以进选系统界面

试过了不是主板问题,硬盘也是好的 只能是系统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伤系统数据的情况下修复
(政府的电脑,有重要数据)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就是做了个系统  目前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就是做了个系统  目前没有别的好办法

唉 做系统会丢失所有数据啊

网友A:
没办法 这种乱码 不像是进去卡死  卡死还有办法  这个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除非你找找苹果专用读取硬盘的盘盒 看看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B:
开机按住 ALT_COMMAD +R+p 应该可以

网友C:
应该想Windows的安全模式,。。。。

网友:
刷bios,看着像FT测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想Windows的安全模式,。。。。

这个机子没装win系统  单mac原系统

网友:
装个WIDOWS 进去,再安装APFS读写软件,将资料读出来。
具体操作是用苹果安装U盘开机,将硬盘空闲空间分一个分区出来,再退出用PE进去将WINDOWS  GHOST进去,修复引导后就能开机进WINDW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住 ALT_COMMAD +R+p 应该可以

试了下 不好使  百度都搜了 能按的都按过来  只有单按option有正常  其他都是出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 这种乱码 不像是进去卡死  卡死还有办法  这个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除非你找找苹果专用读取硬盘 ...

没哟偶  算了饿 直接装系统吧

网友:
哈哈  那就没办法了  不过 我倒是倒过M.2固态的数据 是可以的

网友:
只能 重新装系统了。。里面的资料基本就报废掉。没重要的东西 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用U盘苹果系统启动把资料拷出来再重装系统

网友:
把苹果系统装到移动硬盘里面  先把数据备份出来  然后再正常安装系统  不抹盘  应该不动里面的资料  即使动了  资料也早已拷贝出来了

网友:
简单把硬盘拆出来,放在其他有苹果系统的电脑,资料拷出来,再重装系统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MINI的小主机,貌似是内存的问题,可以重点排除下。

网友:
就是内存问题,换个就好